求教,为什么我的内存有8G,却无法给虚拟机分配4G的内存。

楼主(2020-08-16):
我的电脑原来是4G的内存,加了一条4G组成8G的内存,但是试图给虚拟机分配4G的内存,却提示物理内存不足。求教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32位电脑啊!

网友A:
LZ装的是32位系统,虽然有8G物理内存,但系统实际可用内存只有2.69G,其他的内存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装的是32位系统,虽然有8G物理内存,但系统实际可用内存只有2.69G,其他的内存没用。 ...

那我这电脑能装64位系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电脑能装64位系统吗?

可以,装64位才不浪费内存。

网友:
32位只识别到2.69g的内容,即使内存条是8G也是有2.69G可用,所以赶紧换64位吧

网友:
有补丁能解锁4G以上的内存,如果驱动兼容没问题值得一试,
32位/64位作为宿主机效率无明显区别

网友B:
32位机装8G内存,炫富贴

网友C:
32位能识别不是2.69吧,是3.69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位能识别不是2.69吧,是3.69吧

可能集成显卡,分掉一部分内存

网友:
比较老的机器了,可以换win7 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位机装8G内存,炫富贴

纯因为穷,买不起新电脑,缝缝补补又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