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靠谱的电机厂家或电机型号

楼主(2020-08-17):
如题,小弟最近做了个无刷电机控制器,就是最普通的那种,有三个霍尔信号,根据信号换向就能转的哪种。
现在控制器做的差不多了,需要一个电机进行测试。
大至需要一个310V,750W左右的电机,对这一个块不懂,求推荐厂家或型号。最好有资料,就是那个相序图(是叫相序图吧)什么的。
对转速,力矩呀什么的暂时没有要求,就是想试一下,长时间满负荷运行,控制器温升能到多少度。
谢谢了!

网友A:
直接买国产750W伺服电机回来,比如80ST-M02430,参数全,各家基本一致,不要它自己的驱动器,接你自己的,一般情况下它的霍尔不是霍尔,是光电编码器用光电方式实现的,就在编码器的信号里,按引脚定义接即可

普通750W无刷电机也可以,比如80BL130S75,性价比差点,没了编码器接线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国产750W伺服电机回来,比如80ST-M02430,参数全,各家基本一致,不要它自己的驱动器,接你自己的, ...

谢谢,待会电脑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国产750W伺服电机回来,比如80ST-M02430,参数全,各家基本一致,不要它自己的驱动器,接你自己的, ...

这种电机只有北京时代超群一家在做是吧?
还是通用型号,很多厂家做,像7805……
我不太想买这家的了,上次买了个500W的,只有接线图,没有时序图,转也能转,但是发热比较例害,当然,也可能是我没控制好啊,所以现在想在换个厂家,有时序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机只有北京时代超群一家在做是吧?
还是通用型号,很多厂家做,像7805……
我不太想买这家的了,上 ...

并不是只有一家啊,或者你直接搜750W无刷电机,这个功率的话,照80,82,86,90的尺寸找差不多,不直接搜型号,只是我感觉都没啥区别
一般好像是没有时序图
怎么个发热比较厉害?可以搞个成品驱动器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只有一家啊,或者你直接搜750W无刷电机,这个功率的话,照80,82,86,90的尺寸找差不多,不直接搜 ...

是的,我图省钱,没买驱动器,热的厉害,当然可能是驱动器没做好。

网友(2020-11-01):
北京这家推广做的好,淘宝上好几个店铺,这种大功率的加上控制器估计要1000了,我买个450W要六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