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FPGA连载】第三十二章双目OV5640摄像头HDMI显示实验--摘自【正点原子】领航者 ZYNQ 之嵌入式开发指南

楼主(2020-08-17):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领航者ZYNQ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6160108761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fpga/zdyz_linhanz.html
4)对正点原子FPGA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876744900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三十二章双目OV5640摄像头HDMI显示实验

在“双目OV5640摄像头LCD显示实验”中,我们将双目摄像头采集的两路图像显示在LCD上,并在LCD屏上叠加字符。本章我们将使用领航者ZYNQ开发板实现对双目OV5640摄像头的图像采集并通过HDMI显示器实时显示。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3232.1简介
32.2实验任务
32.3硬件设计
32.4软件设计
32.5下载验证

32.1简介
Xilinx官方提供了专门用于视频混合显示和简单文本叠加的视频处理模块,即OSD(On Screen Display)IP核。关于该IP核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双目OV5640摄像头LCD显示实验”。
32.2实验任务
本章的实验任务是通过调用OSD IP核,在领航者Zynq开发板上实现双目OV5640摄像头HDMI显示器的实时显示,并在HDMI显示器上叠加字符。
32.3硬件设计
我们的领航者Zynq开发板上有一个扩展接口(位于ATK MODULE附近),该接口可以用来连接双目OV5640摄像头,注意在连接的时候,双目OV5640摄像头的镜头方向朝外。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扩展口的引脚和开发板上的部分外设是复用的,因此当扩展口上连接双目OV5640摄像头时,开发板上复用至扩展口上的外设将不能使用。
根据实验任务我们可以画出本次实验的系统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32.3.1 系统框图

图 32.3.1与“双目OV5640摄像头LCD显示实验”中的系统框图基本相同,只是将驱动LCD显示的rgb2lcd模块替换成了本次实验中的DVI Transmitter,用于驱动HDMI接口;另外还删除了用于读取LCD ID信息的AXI GPIO模块。因此本次实验的硬件设计部分在“双目OV5640摄像头LCD显示实验”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即可。
最终图中的数据流走向为:OV5640图像采集是我们自定义的IP核,负责将OV5640的数据转成视频流数据;视频流数据经过Video in to AXI4-Stream IP核转换成AXI4-Stream IP格式数据流,然后通过VDMA的写通道转成AXI4 Memory Map格式,并最终写入DDR内存中。VDMA通过AXI InterConnect IP核与AXI_HP端口进行连接,从而高效访问DDR3。由于本次实验是对双目OV564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和显示,因此OV5640图像采集IP核、Video In to AXI4-Stream IP核和VDMA IP核需要添加两次。
两路VDMA输出的AXI4-Stream格式的图像数据连接至OSD IP核,经OSD IP核拼接和叠加字符后,连接至AXI4-Stream to Video Out IP核。AXI4-Stream to Video Out IP核在VTC IP核的控制下,把AXI4-Stream格式的数据转换成视频输出的数据格式,并将输出的视频数据流连接至DVI Transmitter IP核的输入端。DVI Transmitter IP核是本次实验自定义的IP核,用于驱动HDMI接口。
首先要删除“双目OV5640摄像头LCD显示实验”工程中的rgb to lcd和AXI GPIO两个模块,以及LCD相关的接口。如下图所示,我们要删除图中橙色高亮的两个模块和3个接口:

图 32.3.2 删除LCD相关模块

接下来添加DVI Transmitter IP核。该IP核位于工程目录下的ip_repo文件夹中,名为“DVI_TX”。我们需要将其添加到工程的IP库中,添加IP核的方法请大家参考“自定义IP核-呼吸灯实验”。添加完成后,我们要在Block Design中连接DVI Transmitter模块的接口信号,并引出外部端口,具体的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

图 32.3.3 添加并连接DVI_Transmitter IP核

Block Design修改完成后保存,然后重新Generate Output Products。接下来我们还要修改约束文件,为HDMI接口分配引脚。打开工程中名为“system_wrapper.xdc”的约束文件,并将原先LCD相关的约束语句删除,替换成以下内容:
set_property -dict {IOSTANDARD TMDS_33                 } [get_ports TMDS_tmds_clk_n]
set_property -dict {IOSTANDARD TMDS_33  PACKAGE_PIN L14} [get_ports TMDS_tmds_clk_p]
set_property -dict {IOSTANDARD TMDS_33  PACKAGE_PIN K19} [get_ports {TMDS_tmds_data_p[0]}]
set_property -dict {IOSTANDARD TMDS_33                 } [get_ports {TMDS_tmds_data_n[0]}]
set_property -dict {IOSTANDARD TMDS_33  PACKAGE_PIN M14} [get_ports {TMDS_tmds_data_p[1]}]
set_property -dict {IOSTANDARD TMDS_33                 } [get_ports {TMDS_tmds_data_n[1]}]
set_property -dict {IOSTANDARD TMDS_33  PACKAGE_PIN L16} [get_ports {TMDS_tmds_data_p[2]}]
set_property -dict {IOSTANDARD TMDS_33                 } [get_ports {TMDS_tmds_data_n[2]}]
set_property -dict {IOSTANDARD LVCMOS33 PACKAGE_PIN G17} [get_ports tmds_oen]

保存约束文件,然后选择“Generate Bitstream”重新生成BIT文件。
在生成Bitstream之后,在菜单栏中选择 File > Export > Export hardware导出硬件,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Include bitstream”。然后在菜单栏选择File > Launch SDK,启动SDK软件。
32.4软件设计
本次实验的软件工程与“双目OV5640摄像头LCD显示实验”略有不同,如下图所示:

图 32.4.1 软件工程

图 32.4.1左侧红色方框中的文件夹名为“display_ctrl_hdmi”,它在前面实验中“display_ctrl”的基础上删除了GPIO相关的函数及变量。在本次实验中删除了AXI GPIO模块,因此要删除这些函数和变量,否则会报错。
本次实验的代码如下所示: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stdlib.h>
3  #include <string.h>
4  #include "xil_types.h"
5  #include "xil_cache.h"
6  #include "xparameters.h"
7  #include "xaxivdma.h"
8  #include "xaxivdma_i.h"
9  #include "display_ctrl_hdmi/display_ctrl.h"
10 #include "vdma_api/vdma_api.h"
11 #include "emio_sccb_cfg/emio_sccb_cfg.h"
12 #include "ov5640/ov5640_init.h"
13 #include "osd/osd.h"
14
15 //宏定义
16 #define FRAME_BUFFER_NUM   3                           //帧缓存个数3
17 #define DYNCLK_BASEADDR    XPAR_AXI_DYNCLK_0_BASEADDR  //动态时钟基地址
18 #define VDMA_ID            XPAR_AXIVDMA_0_DEVICE_ID    //VDMA器件ID
19 #define DISP_VTC_ID        XPAR_VTC_0_DEVICE_ID        //VTC器件ID
20
21 //全局变量
22 //frame buffer的起始地址
23 unsigned int frame_buffer_addr[DISPLAY_VDMA_NUM];
24 unsigned int vdma_id[DISPLAY_VDMA_NUM] = {XPAR_AXIVDMA_0_DEVICE_ID,
25                                        XPAR_AXIVDMA_1_DEVICE_ID};
26
27 XAxiVdma     vdma[DISPLAY_VDMA_NUM];
28 DisplayCtrl  dispCtrl;
29 VideoMode    vd_mode;
30
31 int main(void)
32 {
33  u32 status0,status1;
34  u16 cmos_h_pixel;   //ov5640 DVP 输出水平像素点数
35  u16 cmos_v_pixel;   //ov5640 DVP 输出垂直像素点数
36  u16 total_h_pixel;  //ov5640 水平总像素大小
37  u16 total_v_pixel;  //ov5640 垂直总像素大小
38
39  cmos_h_pixel = 1024;//设置OV5640输出分辨率为1024*600
40  cmos_v_pixel = 600;
41  total_h_pixel = 2200;
42  total_v_pixel = 1000;
43
44  emio_init();                                //初始化EMIO
45  status0 = ov5640_init(CMOS_CH0,cmos_h_pixel,//初始化ov5640 0
46                        cmos_v_pixel,
47                       total_h_pixel,
48                       total_v_pixel);
49  status1 = ov5640_init(CMOS_CH1,cmos_h_pixel,//初始化ov5640 1
50                        cmos_v_pixel,
51                       total_h_pixel,
52                       total_v_pixel);
53  if(status0 == 0 && status1 == 0)
54      xil_printf("Dual OV5640 detected successful!\r\n");
55  else
56      xil_printf("Dual OV5640 detected failed!\r\n");
57
58  vd_mode = VMODE_1024x600;
59
60  for(u8 i=0;i<DISPLAY_VDMA_NUM;i++){
61      frame_buffer_addr = XPAR_PS7_DDR_0_S_AXI_BASEADDR+0x1000000*i;
62      //配置VDMA
63      run_vdma_frame_buffer(&vdma, vdma_id, vd_mode.width/2, vd_mode.height,
64                              frame_buffer_addr,0,0,BOTH);
65  }
66  //OSD初始化
67  osd_init(0x1016,vd_mode.width,vd_mode.height);
68  //初始化Display controller
69  DisplayInitialize(&dispCtrl, DISP_VTC_ID, DYNCLK_BASEADDR);
70  //设置VideoMode
71  DisplaySetMode(&dispCtrl, &vd_mode);
72  DisplayStart(&dispCtrl);
73
74     return 0;
75 }

可以看出,本次实验的程序与“双目OV5640摄像头LCD显示实验”非常相似。首先删除了读取LCD ID相关的内容,然后将摄像头的输出分辨率固定改成1024*600。有关这部分代码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双目OV5640摄像头LCD显示实验”,此处不再赘述。
32.5下载验证
首先我们将下载器与领航者底板上的JTAG接口连接,下载器另外一端与电脑连接。然后使用Mini USB连接线将USB UART接口与电脑连接,用于串口通信。使用HDMI连接线将HDMI显示器连接到领航者底板上的HDMI接口。双目OV5640摄像头连接底板上的扩展口连接(扩展口位于ATK_MODULE旁边,连接时双目摄像头镜头方向朝外),如下图所示。最后连接开发板的电源,并打开电源开关。

图 32.5.1 双目摄像头镜头方向朝外

在SDK软件下方的SDK Terminal窗口中点击右上角的加号设置并连接串口。然后下载本次实验硬件设计过程中所生成的BIT文件,来对PL进行配置。最后下载软件程序,下载完成后,在下方的SDK Terminal中可以看到应用程序打印的信息,打印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32.5.2 串口终端中打印的信息

从串口打印的信息可以看出硬件连接的状态和OSD配置的状态。此时HDMI显示器实时显示两路摄像头的视频图像,并且在每一路摄像头的上方叠加了字符串,分别为“OV5640 1”和“OV5640 2”,HDMI显示器显示画面如下图所示:

图 32.5.3 HDMI显示器显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