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LED小路灯,点亮家乡的黑夜。

楼主(2020-08-17):
小时候经常听到大人说:作木匠的家里没有凳子坐,杀猪的屠夫家里没有肉吃,作竹匠的家里没有箩筐用......
现在也应证了,作LED的工程师家里没有LED灯用 毕业到现在在LED行业里混了12个年头了
毕业后进入一家上市公司LED企业(0几年的时候号称全球第一大的LED企业,可是现在被人收购了),刚才开始进入LED王国,
深深被RGB LED吸引住了......
话说昨天去了古镇朋友那里转一圈发现在有一个小LED路灯外壳外观不错,就带回一套;很轻,一开始以为是塑料的,原来是
压铸铝的,很轻轻的;
1:用太阳能电池板+磷酸铁电池;
2:晚上天黑亮灯8小时自动关闭;
3:红外遥控+红光指示灯;
4:60PCS2835的0.2W灯;12W左右,前(2-5)小时全功率运行,后(6-3)小时半功率(7.5W左右运行);
5:用MCU加MOS方式低成本方式控制,(简单的恒流,比现在市场加电阻+MOS开关的方式好多了);
6:成本控制在150左右;
为什么自制一个太阳能的,而不买淘宝上的成品,没有为什么,爱折腾,每一年过年在农村乡下一片黑,灯双不亮,主要供电不
稳定,过年回来人多,都是大功率电器,电压很低的,自己作的产品用个10年8年的没有问题,最多换一个电池再用。

楼主:
这几天把灯板重新设计一下,没有透镜的尺寸只能一个个测量,铝基板打好贵啊,嘉立创什么时候 有铝基板打样啊。

网友A:
有没有视频,或者实拍图

网友B:
之前论坛有个太阳能灯的,才9.9包邮,亮度不错,还自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视频,或者实拍图

这个就是实拍的外壳的,控制板与灯板还没有画板,但是我之前作过类的太阳能线条灯,现在也就重新画一个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论坛有个太阳能灯的,才9.9包邮,亮度不错,还自动开关。。。。。。。 ...

亮度都是不一样级别的,淘宝上号称几百W可能吗?懂一点电子都知道几百W的太能阳(顶多5-6十W)需要多大太阳能板与电池,市主道 的LEd路灯也才150W左右。

网友:
多数是因为进水损坏。注意防水

网友:
在农村点长明灯有个毛病,会把全村的蚊子虫子都招到你家来

网友C:
农村路灯,虫子布满了。整晚开着也没用,农村睡得早起得早。

网友D:
其实自己做铝基板完全可以打样薄电路板自己导热胶粘合铝板做基底,效果差不多少的,和铝基板原理完全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农村路灯,虫子布满了。整晚开着也没用,农村睡得早起得早。

但是回到农村,黑麻麻的,真的有点渗人了~~~

感觉坏人,小偷,野兽,都在黑暗中观察着自己,呵呵,我也想点亮家里周围

网友E:
晕, 就买了个壳,  就发贴  自制了。。。板子都还没动手画。。。 能不能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晕, 就买了个壳,  就发贴  自制了。。。板子都还没动手画。。。 能不能吹啊。 ...

不晕,这贴要持续更新,计划10月1号前弄好,回家装上,昨天把灯板图弄好了。农村在家是很早就睡觉了,但是过年过节的人多,晚上黑漆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自己做铝基板完全可以打样薄电路板自己导热胶粘合铝板做基底,效果差不多少的,和铝基板原理完全相同。 ...

算了是一下功率60*0.2=12W,计划作到9.6W,电流9.6/3.0=3.2A*4+2.5*4=22.8AH 一天按6小时充满24/5=3.8A太阳能板电流  电池与太阳能板小一点。

网友F:
不知道焊接咋搞呐?铁板烧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焊接咋搞呐?铁板烧呐?

叫人别人加工啊,作就要作的像是一个产品一样,可以直接卖的那种
这个是3W的洗墙灯,已经有半年在阳台上了。

网友D:
全并联?锂电池3.7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并联?锂电池3.7直驱?

磷酸铁电池(安全一点,3.7V锂电池不行,在高温暴晒下不安全)的3.2V 直线MOS管(几十毫伏)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晕,这贴要持续更新,计划10月1号前弄好,回家装上,昨天把灯板图弄好了。农村在家是很早就睡觉了,但 ...

现在新农村都装了太阳能路灯

网友G:
“作LED的工程师家里没有LED灯用”,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什么梗?
另外搭车问一下,有没有办法把家用led光管的亮度调暗点?平时用还行,看电视时就觉得太刺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作LED的工程师家里没有LED灯用”,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什么梗?
另外搭车问一下,有没有办法把家用led光管 ...

有调光的,但是很贵,除非自己造,如果是12V 24V的灯条背景灯我就有现在的调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农村都装了太阳能路灯

只是大路上才有,小道屋旁就是黑的,所以造一个小功率的10w 右左的。图纸都弄完了,下午发走打铝基板,程式有现成的。

楼主:
买的回来了在淘宝买二个规格的3.2V20AH 3.2V25AH +运费95没有了;
尺寸:27*70*150mm

网友H:
支持,现在有些农村有路灯,佩服做电源,我们用过几家led驱动电源,损坏率还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现在有些农村有路灯,佩服做电源,我们用过几家led驱动电源,损坏率还挺高。 ...

太阳能的还市电的,太阳能的控制板应该不容易坏吧。

网友:
图纸开源吗,哈哈

网友I:
这功率太小了吧,路灯至少得上个100W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功率太小了吧,路灯至少得上个100W才行啊。

不小,可点50-60平方的地方的 已经测试过了。我们常看见的市大道的LED 路灯都150-180W,光斑长30-宽15。我在客厅测试12W都比二根36W日光灯同时还亮;

网友J:
磷酸铁锂怕低温,会不会冬天就坏了,还有防水要做好不然都是进水腐蚀,各种虫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磷酸铁锂怕低温,会不会冬天就坏了,还有防水要做好不然都是进水腐蚀,各种虫子 ...

数据显示温度-20-60度,低-20度容量下降一半左右;但不致于损坏,我们南方最低不会低于-8度,所以不用担心,防水没问题;

楼主:
因为这个论坛没有预保存模式,所以只有每一次更新一点内容;
为什么不选用26650单节多并的电池组;

这种电池就是分容要一致,不然有“1核工作7核围观”场面,这种电池许多小厂也能生产,而以单节大容量一般都是大厂给汽车厂动力电池淘下来的二等品,分容一致性也好,循环寿命也长2K多次(7-8年的使用寿命),价格也是贵。如果出于成本考虑一般都是用这个电池组(现在太阳能LED路灯95%都是这种,更次也有用铅酸电池的(循环次数只有5-6百次而以2年不到,太阳能灯就灭了);

红外遥控开关:
   就用现成的遥控器,自定义一下按键的用途(重新丝印不可能了);
灯总亮的时间为8H,模式键+(2H-5H)为全亮度的时间,相对应的为半功率的时间(6H-3H),遥控距离6-8米;开与关就不述了;

  这是一块6V5A30W的太阳能电池65*65CM,是单晶还是多晶我就不认识了。这块是作一个样板朋友里拿的.我们现在要作的是5V4A20W;小一点好装);30W这块也可以用的,控制板可以接收5-12V的太阳能电池(电池3.2V,为什么5-12V不会烧了电池;太阳能电池有一点类似恒流源,电流最大输出会把电压拉低,非当于恒流对电池充电,但是最好还是选用5-6V之间的太阳能电池,这样效率更高.如果太阳能电池线与灯头的距离很长可以适当买高点的电压的电池,电流但最好在0.2C电池容量左右,25Ah也就是5A,多数情况下5A电流峰值很少,一天当中太阳能电池满功率电流时间也就大晴天中午才有,但是不建议用12V太阳能电池使用,理由就是有一半的太阳能功率都浪费了,还有就是控制板元件损坏了,限压失效了,电池就有危险了)。

这些图片是在太平洋电脑论坛预发贴模式,但是没有发贴的状态,直截复制来的。所以有水印

楼主:
等了好终于等到了今天,一个星期天了,灯板与控制板终于回来了,3百大洋没了;

好事不成双,文件里的KEEPOuT误点上了,板子上少钻了一个孔了:

只能发回去重新钻一个孔

网友K:
楼主这款灯有多的可以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款灯有多的可以出吗?

等我结贴的时候你看看再说吧,到时有视频演示;备了50套PCS灯板;

楼主:
现在也讲一下为什么选用3.2V磷酸铁锂电池,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1:首先它可以在-20-60度温度下工作,南方天气不会少-20度,所以不用考虑温度对电池容量下降问题;
2:循环寿命2000-2500次后容量下降30%,所以用十年八年没有问题,减少更换电池次数;LED的寿命用个20年到30年都没有问题;太阳能电池的寿命也是15-25年;电池的寿命是最短的;
3: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可以超过几倍的自身电压都不会爆炸,安全考虑; 这也是为什么BYD电车没有其它品牌汽车自燃的多的原因;
4:现在LED电压都是2.8-3.0V十年前的都是3.2-3.8V,科技进步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VF值;而电池电压2.6-3.3V;MOS管的内阻电压可以几十毫伏;设定电池电压3.2V-LED的VF值2.9V=0.3V(MOS管+系统线路的电压50毫伏);效率=(3.2-0.3)/3.2=0.9;最少效率也是90%之上,这个是目前3.2V低压大电流的比较不差的效率;所以IC升降压方式不能比拟的(同步整流除外,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都是0.35V左右);三元锂电的电压3.2-4.2V,所以也就不合适;
5:不需要电池保护板,避免大电流充电时误动作而虚充满情况;由于MCU直接接管充电,放电电压;MCU可以在2.2V正常工作;

楼主:
连续收到到二个快递,钢网与返工好的板子都回来了;
锡膏钢网:

屌丝主义的板子:

下面要作就是有时间去SMT车间,人肉刷锡膏,人肉SMT贴片;

楼主:
下面要作就是有时间去SMT车间,人肉刷锡膏,人肉SMT贴片

时间来到8-31 22点了:
经过几个小时间人肉贴片元件,好几百个元件,头好晕啊!!!

单个灯板;

控制板

焊接线,灯板与控制板连接好:

鸡动人心的时刻来了!下载好程式亮灯的时刻来了;
相机自动调光了,实际光强刺眼;

先用调压电源测试一下,随意选择几个电压值测试恒流效果;

设定3.0A电流电压从3.0-3.6V可以稳定2.95-3.08A 之间,效果不错!!!不错!!!不错!!!
基本上程式恒流效果不错了,控制板有一个电调电阻设置电流可以从2.0-4.8A之间调节恒流,如果装二个25AH电池就可以把电流调到4.5A 15W左右,光强更亮;

楼主:
如果分屏看得累的话请转到太平洋电脑网论坛一气合成贴
https://itbbs.pconline.com.cn/diy/54545943.html

网友:
有兴趣,关注下

楼主:
来一个简单测试视频
https://www.iqiyi.com/v_2epw32fecz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款灯有多的可以出吗?

昨天测试效果不错了,基本可以达8-90平方的面积,电池也给力,8小时过后还有3.0V电压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昨天测试效果不错了,基本可以达8-90平方的面积,电池也给力,8小时过后还有3.0V电压 ...

这么多灯并联,不需要均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多灯并联,不需要均流的吗?

不用的,现在LED的VF值作得都很一致了,再说只用到55mA 0.5W的LED电流是150mA 电流大小了,VF也增大了,同时电流减少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用的,现在LED的VF值作得都很一致了,再说只用到55mA 0.5W的LED电流是150mA 电流大小了,VF也增大了, ...

铝基板一般在哪里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铝基板一般在哪里打样?

我让供应商打的样

楼主:
来几裸板测试太阳能充电照

网友M:
阔以,帮顶一下,家里上次装了一套,用到现在差不多两年整,还没坏。前后对比感觉有点光衰。

楼主:
引用 网友M:
阔以,帮顶一下,家里上次装了一套,用到现在差不多两年整,还没坏。前后对比感觉有点光衰。 ...

有光衰就是没有恒流,不信你拆开看一下就是一个LED连接一个电阻,MOS当开关用
所以才要去用之前老古的方式;还有一种可能情就是电池是电也组那种方式的,然后电池容易衰减了;

楼主:
充电视频:https://www.iqiyi.com/v_kaviaw3l50.html

网友N(2020-09-24):
能否简单讲讲恒流或者给个电路看看?对这一块不懂

网友O:
整套出吗?
想给老家的小路上带点光明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否简单讲讲恒流或者给个电路看看?对这一块不懂

也并非真正恒流,只是启动时恒流定点,每隔30分恒流点, 这样的电路没有电容,会引起LED闪烁;把MOS当成可变电阻就理解;都是近视处理;3.2-2.8V供电压电池4A想真正恒流不实现;这个电压都是很多3.3V的恒流IC都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O:
整套出吗?
想给老家的小路上带点光明

现在只能灯板与控制板,太阳能板与支架还没有作好,没有时间去弄,这些都要订制,11月估计可以弄好;现在我弄了一台测试没有问题,验证了有快一月了;效果绝非某宝太阳能加电阻限流的方案好多了;

楼主:
PWM+ADC,寻找电压点,3A的灯板电压在2.805V,每半小时寻找一次电压点,然后会瞬间闪一下,就调好了。
现在25AH3.2V电池测试5小时10W,后面3小时大约6W运行,每一天都可以充足光的亮度还可以,加二节电池可以作到18W,那亮度更亮,
这个光亮相当于某淘号称100W太阳能的亮度了;18W相当于400W的亮度了;

不要不信自己的眼睛,我这个25AH对应就是100W的,18W电池50AH对应就是400W;对比电池容量就知道了,而且他们电池还是不足容的,我们作技术看不习惯他们弄虚作假的数据;

楼主:
我之所以弄这个板样就是要测试一下他们的数据造假,科普一下;顺便有几个朋友家要6+4台,加我家用2台,所以就打了50台PCS灯板;

网友P:
楼主可以整个套件出来玩玩

楼主:
发几张参数图片,前前后后花一二月时间程式才弄完美了;
PWM值

电流值

输出LED的电压波形

上面的图片,由于是线性恒流,可以算出工作效率:2.86/3.28*100%=87%效率;当电池电压是3.0V 效率高达:2.86/3.0*100%=95%效率;
整个控制板压降只有几十mV;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可以整个套件出来玩玩

要等一段时间了,程式不会公布了。这个方案已经卖给一个作LED产品朋友了,商用了;如果谁还想要到时公布,还有30套材料;
某淘商家号称多少W都是标称LED的个数功率,如果100PCS LED 就号称100W,好笑了,其实电流严重不够,功率也就严重不够;
算一下就知道100W/3.0LED电压=33.3A电流,100W/6.0LED电压=16.6A电流天啊,要多大的电池与MOS要驱动;太阳能的路灯
一般就没有超过60W的灯,超过了那价格就是市政工程上几万一台灯;

网友:
注意防水

网友:
没有上MPPT!

楼主:
你确定MPPT有用么?5V输入,3.6V输出电池电压,MPPT不是万能的,多了解实际需求。

网友Q:
引用 楼主:
要等一段时间了,程式不会公布了。这个方案已经卖给一个作LED产品朋友了,商用了;如果谁还想要到时公布 ...

套件多少钱一台?套件是到手就可以装在家门口用么?合适的话我也来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套件多少钱一台?套件是到手就可以装在家门口用么?合适的话我也来一台 ...

现在还没有算,打小批量的成本肯定没有量产的便宜230-260块之间,主要是支架与太阳能板没有弄好,要订制;只要日照时间有5-6小时(4*6=24Ah)都可以了亮一个晚上,8小时自动关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能灯板与控制板,太阳能板与支架还没有作好,没有时间去弄,这些都要订制,11月估计可以弄好;现在 ...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期待您的整体产品。

网友O: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有算,打小批量的成本肯定没有量产的便宜230-260块之间,主要是支架与太阳能板没有弄好,要订制 ...

架子您出图纸,我可以找人配合您做!如果自己用,建议做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架子您出图纸,我可以找人配合您做!如果自己用,建议做不锈钢的!

我不会作弄结构CAD,交给一个朋友弄了,他给专业作支架的厂作。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不会作弄结构CAD,交给一个朋友弄了,他给专业作支架的厂作。

那挺好,
期待您的产品!

网友R(2020-10-24):
我有太阳能路灯控制器方案。可以搞路灯来试试

楼主:
很久没有更新贴了,昨天买回来10套外壳;试装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挺好,
期待您的产品!

带上透镜点亮光班宽与大;10W(实测,不是号称多少)灯亮度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上透镜点亮光班宽与大;10W(实测,不是号称多少)灯亮度还可以;

可以整套出吗?

楼主:
整体就这是样的

楼主:
没有找到合式的支架,市场都是铁支架,太阳能板可能不放大支架上,太重了;我准备放大房顶弄一个长线到灯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合式的支架,市场都是铁支架,太阳能板可能不放大支架上,太重了;我准备放大房顶弄一个长线到灯 ...

这个提议也不错!

网友O: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合式的支架,市场都是铁支架,太阳能板可能不放大支架上,太重了;我准备放大房顶弄一个长线到灯 ...

可以整体出货,@下我

网友:
不错的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整体出货,@下我

遥控板去打样重新丝印了,处女情节,吊丝主义;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整体出货,@下我

你需要一台还是二台我去订支架;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需要一台还是二台我去订支架;

至少一套
另外多少钱一套。价格合适我给家里的亲戚推荐下。

网友S:
你这个还要考虑维护,比如夏天的蚊虫,防水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这个还要考虑维护,比如夏天的蚊虫,防水等等

肯定是防水的,如果电池坏也可以很轻松换掉(当然也有电子工具),如果透镜老化有洞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要不对着太阳管十年没有问题)

网友J:
才买了2套,2003个5730灯珠不知道实际多少瓦。双11一共99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才买了2套,2003个5730灯珠不知道实际多少瓦。双11一共990元

看电池容量或太阳能功率,如果按LED芯片算的,我这个还是120W呢,120个LED芯片;

网友T:
楼主什么地方?
我这边(广东)村里搞路灯是政府补贴的。政府出钱,村里出人工。
但是我们把钱挪用了,拿去翻新自来水井。
如果你们那边也在搞新农村又没有补贴,这钱可能被老鼠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什么地方?
我这边(广东)村里搞路灯是政府补贴的。政府出钱,村里出人工。
但是我们把钱挪用了,拿去 ...

江西人在东莞工作,作这几个路灯也是小功率的10W只能满足家门的照明,自用级别;乡村上的路灯只少要25W之上,25W的电池最少要3.2V60Ah的配置。
我们那里搞新农村确实富了不少人,上次回去还听说要查钱用的来路;但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网友(2020-11-24):
很不错啊,给力给力

网友U:
到处光污染,留一片黑暗不好吗?
农村晚上没几个人走动,出门自带照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到处光污染,留一片黑暗不好吗?
农村晚上没几个人走动,出门自带照明就好了 ...

说这话一定不是农家孩子,家里的房子没有洗用间的(2000年的房子都是没有设卫生间,然后重新作一个小房子当作卫生间的),都是与主房分开的,走道又没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O:
至少一套
另外多少钱一套。价格合适我给家里的亲戚推荐下。

成本等拿支架与太阳能板才知道,下月随路去中山就带回来了,应该就是不到300;
你的灯已经装好了,测试几天没有问题就打胶封了,所以不要去动螺丝了;还有你
老家里是哪里的,北方可能冬天不好,没有太阳的地方就不适用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说这话一定不是农家孩子,家里的房子没有洗用间的(2000年的房子都是没有设卫生间,然后重新作一个小房子 ...

非常理解!
生活便利、健康安全,大于一切浪漫幻想。
有楼上想法的哥们还不少,让他们去农村多住一段时间,“享受”一下“田园生活”,就不会这么想了。
独门独栋的农村,特别是大山里的那种,那个伸手看不见五指的黑,静到耳鸣的夜,呆久了,就怀念灯火喧嚣的城市了。
最起码,有了这灯,你有了选择,想亮就开着,想黑就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V:
非常理解!
生活便利、健康安全,大于一切浪漫幻想。
有楼上想法的哥们还不少,让他们去农村多住一段时间 ...

你这哥们好生说的是,有时候夏天有蛇爬到家门呢,那叫吓人;上次回老婆家,拿着手电发现房子边上走道上有一只
1.5米长的黄色的蛇,当时心都是凉的;当时是6月的时候,所以下决心弄几台路灯;小孩子时都没有害怕过,那时没有手电直接夜路走到田里,
现在夏天特别踩到蛇;
PS:增加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这话一定不是农家孩子,家里的房子没有洗用间的(2000年的房子都是没有设卫生间,然后重新作一个小房子 ...

是农村的,而且是山区,喜欢深夜有月光就灰蒙蒙的,没月光就一片黑,伸手不见五指
现在也有村开始装路灯了,路是亮了,开着路灯一晚上会死很多昆虫,这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农村现在也有很多人是厨房、住房分开的,没灯是不方便,但自己家的装个灯可以了,不需要一直亮,感应灯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V:
非常理解!
生活便利、健康安全,大于一切浪漫幻想。
有楼上想法的哥们还不少,让他们去农村多住一段时间 ...

可能是在城市呆久了,想念以前的生活,或许在农村呆久后可能也想城市的繁华
现在农村基本都硬化了,除非深夜出门,要不晚上走路上靠邻居的窗口的灯光都足够了
小时候晚上走山路,就靠着月光能看到路就行,连手电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等拿支架与太阳能板才知道,下月随路去中山就带回来了,应该就是不到300;
你的灯已经装好了,测试几 ...

好的,谢谢。装好通知下我,我先买一套回去装下,试试效果。

网友O:
太阳能板和灯之间的连线尽量配长一点,在农村大都是装在老家房子上,灯和太阳能板普遍都是不在一个地方。
另外如果能带感应开关更好!

网友:
会单片机真是太方便了,想学就是学不会,这可是大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太阳能板和灯之间的连线尽量配长一点,在农村大都是装在老家房子上,灯和太阳能板普遍都是不在一个地方。

有三个原因线不能太长:
1:是现在用的0.75*2橡胶线,线长压降大,现在出线在1.2米长;
2:是我本没有那么多线材;
3:是太能阳板是5V4A,所以线不能太长,只允许5-4V=1V压差在线上,所以延长的时要保证灯头的电压在4.2V左右为好,
  (电池是3.6V+0.4V肖特基二极管的压差),最好用2*2.5平方的线来延长;
老婆家二台,我家二台,送2台给亲戚,朋友2台;就是8台+1台就是9台了;如果还有坛友需要等到明年了;
作10台灯花了3000多大洋了;

PS:增加内容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有三个原因线不能太长:
1:是现在用的0.75*2橡胶线,线长压降大,现在出线在1.2米长;
2:是我本没有那 ...

我那台给我留了没有?
我等了几个月呀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那台给我留了没有?
我等了几个月呀兄弟!

留了哥们,答应的事不会忘记的;很快就可以寄给你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留了哥们,答应的事不会忘记的;很快就可以寄给你了;

好的!
强烈支持一下!
我家乡的小路光明全靠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套件多少钱一台?套件是到手就可以装在家门口用么?合适的话我也来一台 ...

还有一台多的,你要不要;配置太能阳板5V4A20W 电池铁锂3.2V21AH单体,灯板60PCS0.5W 2835 ,整灯功率10W;带支架(可能是铁的,我周日去中山拉回来)
按作样成本平均300一台,快递费自付;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的!
强烈支持一下!
我家乡的小路光明全靠你了!

配件到齐了,怎么联系你!

还有一些必要的螺丝;

网友:
这绿灯散热是亮点,这样led光衰会小很多。

楼主:
冬天应该保暖吧。

下面那个蓝色是费的FR4双面板,用来隔离电池与控制板的热量,夏天充电时控制板热量比较大;

刚开始觉得太阳能路灯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当你真正作的时候,实际问题远远比你想法复杂;
下面谈一下作这个产品的心得:
1:是恒流,不是电阻限流那种;
2:充电保护电压,低压保护电压(不用基准IC,能作每一个产品保护3.53-3.56V都是不容易,低压保护电压2.6-2.7V);
3:为什么不用电压保护板,主要是晴天充电时,电流大容易让保护板误动作,如果是6A充电,本来电池电压是3.4V一下子就跑到3.6V之上,虚充了;
4:由于灯是全密封的,所以IC不能死机跑飞了(6-8年不间断工作,难免不死机情况),不然就是一死灯了,增加手动与自动复位功能;
让我想起德国一家祖传作订书钉,四代都是单一作这个产品;所以一件作得好,不是没有道理。为了作这个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当然有时间就去修正那种;
PS:+内容

楼主:
最后装机效果,以后不再更新了;

网友W:
没看到家乡的黑夜有多黑,也没看到照亮后有多亮,差评

楼主(2021-02-19):
装在老家效果还不错了,比公路上的LED路灯还要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W:
没看到家乡的黑夜有多黑,也没看到照亮后有多亮,差评

现在是全村最靓的仔了

网友X:
今年的乡贤奖就是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今年的乡贤奖就是你的了

我们整个村都没有路灯,房子前(目测试35米长)二台灯,后面一台,整晚都是通亮的,现在应该是最靓的仔。这个钱花得值;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有太阳能路灯控制器方案。可以搞路灯来试试

最近在看太阳能控制器,都说不能使用直流电源替换太阳能板。想请教下pwm和mppt的都不能吗?如果太阳光照不足,想给电池充电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全村最靓的仔了

有图有真相,好评~

网友Y:
电流这么大,可以考虑DC恒流,线性损耗大

网友:
有套件了没?

楼主:
之前弄得10套全装自己家,丈人家,亲戚家了;如果多个人需要再弄,弄几套成本代价还不如是直接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Y:
电流这么大,可以考虑DC恒流,线性损耗大

低压大电流DC的方案只要有肖特肖管(0.3-0.4V压损)就不说效率了,现在效率都85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