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这么用比单独使用一个独立电感优势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0-08-17):
电路设计中,很多场合都是使用共模电感来抑制外界干扰和自身对外的自扰,看过好几个项目都是这样的设计,这样使用其实和使用独立电感外加两个电容组成的PI滤波有什么区别?

好处在什么地方?

通常的设计是电流出入都经过共模电感,上图的设计明显是因为GND不便和控制系统的GND分割造成的。

网友:
咨询下,这种PI型滤波的电感和电容的选择,对什么频段的干扰有滤波作用?

计算公式是啥?

个人就是随意放,没有啥理论依据,一般各个集成芯片放104,多个104的时候,放一个钽电容10uF或是22uF的。

网友A:
你没有搞清楚共模电感的作用,它是用来滤除共模电流的。一个电感用来滤除差模电流。

网友:
这个图明显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和X,Y电容一起用。图片上的电路,做做EMC实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搞清楚共模电感的作用,它是用来滤除共模电流的。一个电感用来滤除差模电流。 ...

就是平时搞的太清楚了才不明白为啥这么设计,虽然不是想要的答案,还是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我也要lz一样的疑问。不知道有没有人来解释清楚

网友:
难道我一直用错了。我都是从同名端进的

网友:
共模电感是过滤火线对大地,零线对大地的共同干扰, 磁芯的磁导率极大. 如果单独拿一半做差模电感, 容易饱和

网友:
从来没见过楼主图中的设计 ,,,

网友:
这种接法应该是笔误,共模电感同进同出,抑制外界的共模干扰有效,在一些对电源敏感的产品中经常用共模电感串在电源输入端。

网友:
什么叫共模呢,就是一个干扰同时作用在火线和零线上,会形成大小相等方向相同的干扰。
这个干扰在经过共模电感时,会形一个方向相反大小一样的磁场进而相互抵消。
共模电感的作用就是把这个干扰抵消不住后面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