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分析小米洗手机红外感应电路

楼主(2020-08-17):
小米自动洗手机上的红外感应电路,我对比了别家的相对复杂一些,一般都是三极管放大完事,请问这样的设计有什么优势呢。 一个IO口在检测接受期间输出高电平脉冲,一个IO口用来检测是否有红外反射。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
抗干扰会好一点

网友A:
你这是人体热释电感应还是红外对管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人体热释电感应还是红外对管感应?

红外对管

网友:
发射管呢,图画完了?

网友B:
真简单,我用的运放实现的

网友:
有对电池电压变化进行距离补偿吗

楼主:
方便放个图看看么

网友(2020-12-20):
引用 网友B:
真简单,我用的运放实现的

可否上传电路参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