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爱玛新款电动车如何解除限速?

楼主(2020-08-17):
刚入手一辆爱玛电动自行车,2020年新款,如下图所示:

今日试驾一天,最大的感触就是,慢、慢、慢,最大限速25Km,眼睁睁看着旁边大爷大妈的电动车轻松超越我!

请教,不知道能否解除限速?

网友A:
之前在论坛上看到的,转贴:

网友:
换驱动器

网友:
我家也是爱玛,当时也是自己解的限速,不过时间长忘了当时怎么搞的了。

网友B:
现在很多电动车硬件都按新国标设计了,电机的功率缩水严重,相应的控制板和电池也有一定缩水,这种的就算解除限速也跑不了多快,建议买新国标车子之前最好先上网了解一下,看看硬件有没有留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论坛上看到的,转贴:

你这个15年的不知道行不行。
我知道那种代步车是需要用专用的工具可以调速的。
我知道有些:销售电动车会解除限速,楼主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电动车硬件都按新国标设计了,电机的功率缩水严重,相应的控制板和电池也有一定缩水,这种的就算解 ...

你可错了。去年有一天早上上班,一辆新国标坐俩壮汉,跑得比我摩托车还快。跑起来只要电机不过热一点问题没有,毕竟电机功率是厂家自己标的。

网友:
我朋友雅迪的新国标换控制器才解决的,貌似现在的车解除限速不像以前方便了

网友:
我老婆15年买的艾玛。很坚挺

我是17年买的艾玛 60v。   电控设备很多都失灵了。转吧里面的霍尔传感器线断了也是自己修好的(修车铺懒得查)

网友:
到店解,每个品牌都问过都可以解的。要拆头面板,断开某根接线,然后就捣鼓几下车把和遥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
问问店家就行,每个厂家和型号的解除限速方法不一样

网友:
小心被扣12分

网友:
电动车为了安全还是不要超速行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