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哪些支持真BLE的蓝牙适配器?

楼主(2020-08-17):
买了3个不同牌子的,都是CSR驱动,但是具体芯片不知道,想和BLE设备连接的。
在蓝牙设置那里搜索,发觉连名字都搜索不出来,我怀疑是不是假货,大概20元一个吧。有别的支持真BLE的适配器推荐么?

网友A:
我觉得连电脑的这些适配器应该都是支持ble hid的,也就是说只支持这种带驱动的标准设备,那些自定义的(例如手环什么的)应该没有驱动支持,所以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连电脑的这些适配器应该都是支持ble hid的,也就是说只支持这种带驱动的标准设备,那些自定义的(例 ...

蓝牙设备其实是个BLE键盘,我试过用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都可以连上,但是3个USB的蓝牙适配器连搜索都找不到名字

网友:
直接买串口蓝牙ble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设备其实是个BLE键盘,我试过用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都可以连上,但是3个USB的蓝牙适配器连搜索都找不 ...

试下换些驱动看看,我以前也试过一些适配器,用自身附带的驱动不行,好像用了个千月蓝牙驱动的可以

网友:
用win10系统试试
可以搜索到名字的也能连

网友:
买个usb dongo自己写程序

网友:
应该是不同的驱动吧,或者说搜索方式不一样。
我现在有个产品用的CSR8675,使用了他的经典蓝牙做音乐传输,另外手机也可以BLE连接到这个模块使用BLE通讯。手机侧是用微信小程序做的,只是不是我做的,所以不太清楚。
不过之前测试BLE的时候,我是手机上下载了一个LightBlue,在LightBlue里和蓝牙模块的BLE连接。经典蓝牙上了不等于BLE连接上了。

网友:
直接买cc2540 dongo不就行了,ti的软件也好用

楼主:
买了博通和CSR几个接收器,死活连不上esp32的蓝牙,名字都搜索不了
手机就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