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W DC-DC升压恒压恒流电源模块图纸

楼主(2020-08-18):
图纸与X宝的1500W模块基本一致,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A:
1500W....这电路有不少地方可以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00W....这电路有不少地方可以参考

纯boost做到98%效率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后面的二极管整流,30a下压降最少也得1v(4管并联),电感也一样热得冒烟,而且24v下根本达不到80v 30a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boost做到98%效率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后面的二极管整流,30a下压降最少也得1v(4管并联),电感也一样 ...

人家的是1500W  80V 30A都二千多W了

网友:
这种3,4十A的电感我以前手上有好多个,太沉了扔了好多。。。这个mos用单管,散热会不会很吃力啊

网友:
1.5kw   某宝管用的广告语罢了  肉眼看看都不敢满载使用

网友:
谢谢分享,话说这模块能到这么大功率吗?

网友C:
谢谢分享。

若是有模块购买,供评估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若是有模块购买,供评估就最好了。

X宝上很多这种模块,几十元,随便都能搜到。

我是买来用作车载恒流充电的,输入13V,输出14.8V,电流调到20A整个都发烫,调到15A勉强可用,电感温度很高,需要外加散热风扇对电感降温。

准备重绕电感,进行测试。

网友:
算100%效率,60v输入,1500w,就是25A。我没看到能承受25A的端子台。其他的,不说了。我不懂

网友:
先下来看一下,资料不错

网友D:
这么大功率,用这种方案,频率太低,效率起不来,电感,二极管,MOS,都会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功率,用这种方案,频率太低,效率起不来,电感,二极管,MOS,都会很热。 ...

是的,效率很低,发热严重。
你有好的方案推荐吗?大家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E:
买了一块,太感谢楼主了,前些天烧过功率管,换后好了,能找到原理图实在真是太好了。我用到过15v30安,给电池充电,温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一块,太感谢楼主了,前些天烧过功率管,换后好了,能找到原理图实在真是太好了。我用到过15v30安,给 ...

能帮到,挺好

网友:
494的效率,还不是同步整流,我估计这1500W烤羊排应该不错。

网友F:
这么小的板子能跑1.5kW?而且大电流还不用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小的板子能跑1.5kW?而且大电流还不用同步整流?!

高电压、低压差、较大电流时,真有可能算出1500W,不用太当真,就像当年自耦升压变压器,很小一个也是上千瓦了

网友:
感谢楼主,虽然都在质疑这个能不能达到那么大功率,如果要大功率可以自己改下,,把图拿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感谢楼主。学习了,有干货图纸啊。

网友(2020-09-27):
非常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200W都够悬

网友(2021-09-22):
这个图纸好  TL494  HY4008  BOOST ,有那种buck boost的么

网友:
输入60V,输出61V,25A
有没有1500W,有没有1500W?

网友(2021-12-09):
这种模块我买过一片 挺大个的,有分量,只是太热了。

网友:
下载来看看,这个我以前也买过还想抄原理图的,想做12V升到36V 600W的,好像效率太低发热太厉害了后面换其他的了。

网友:
这个可以当暖手宝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