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堆叠隔离柱有没有卡扣形式的,方便拆卸

楼主(2020-08-18):
结构如下面所示,不限于3层,可能更多,pcb四个角使用什么样的铜柱支撑呢,普通的铜柱要拧螺丝,如果我中间某一块pcb要拆,就需要从顶部开始拆。现在想有没有那种卡扣形式的隔离柱?想拆哪一层,拔出来就好了。

------------------------------电路板3
|                                                   |
------------------------------电路板2
|                                                   |
------------------------------电路板1

网友A:
飞机头,但孔不能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头,但孔不能重叠

嗯,这种就要每个板子多打四个孔,不过也可以考虑,不过最好还是不增加这个孔,毕竟这个孔还是挺大的,占了不少空间。

网友:
震动后的稳定性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种就要每个板子多打四个孔,不过也可以考虑,不过最好还是不增加这个孔,毕竟这个孔还是挺大的,占 ...

板之间连线比较多就只用用连接器,连线少就用插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之间连线比较多就只用用连接器,连线少就用插槽。

连线使用fpc软排线,这个柱子只是考虑pcb的固定

网友:
开模具啊

楼主:
淘宝找了半天,找到这种香蕉头,好像比较适合我说的这种,就是要做个治具,电路板焊接在这个香蕉头的中间部位。

网友:
牛角插座可以吗?

网友:
乐高的连接件 选选应该可以有!看国外乐高玩家好像有挺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C:
使用  2.54 长针排座 作接插件. 级联多少层都可以, 通信排线都省了.

网友:
选用这种可以焊接到pcb上的柱子可能适合你,下层和上层的错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  2.54 长针排座 作接插件. 级联多少层都可以, 通信排线都省了.

看来这个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长针排座  ,上下联通   ,要多少层都可以。

具体实物参考STM32的开发版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