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一个U盘样子的储存体,怎么证实它是普通U盘还是SSD?

楼主(2020-08-18):
SSD有平均磨损算法,最大程度地优化flash的寿命。普通U盘和TF卡是没有的。有没有软件可以通过读取参数或者数据验证?

网友A:
SSD用工具看有trim指令?

网友:
拆开看主控

网友B:
这种速度质量都有保证  ,存资料还行  但如果作U盘引导的话不推荐 。兼容性渣到极点。建议买2230的SSD加一个U盘外壳。兼容性强行多 质量也不错  。2230有东芝和三星 可选  贵不到哪里去

网友:
软件看主控是不是也行,感觉不一定要拆外壳

网友:
感觉U盘写入一般都不怎么快吧。SSD写入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速度质量都有保证  ,存资料还行  但如果作U盘引导的话不推荐 。兼容性渣到极点。建议买2230的SSD加一 ...

M2的SSD???这个有点贵

网友:
我看别人说因为USB协议供电能力问题,即使是SSD也不会很强
好像只有三星T5和你贴这个闪迪是SSD
我觉得楼上说的买SSD+硬盘盒方案好些,我自己也是用这个办法
我买佳翼的NVME硬盘盒,内置一个升级换下来的128G西数SSD

网友C:
谁告诉你u盘没有磨损均衡的?扯淡了。不做均衡fat分区写1000个文件必挂。无非是效率和映射表基准的问题罢了,u盘主控主打低成本,sram很小,所以缓存几乎没有,写放大很高,比如mlc和tlc不支持512字节写就只能写512字节搬一个大block然后擦除,这样小文件一秒只能写个位数文件(很常见的垃圾u盘主控)。磨损均衡也是基于大block而不是lba。ssd追求性能,因此首先就是sram比较大,起码得有几百k,这样至少能缓存几十mb内的lba映射表和数据,不至于不间断的搬来搬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u盘没有磨损均衡的?扯淡了。不做均衡fat分区写1000个文件必挂。无非是效率和映射表基准的问题罢了 ...

传统的方式,当一只8G的U盘有7G固定的文件长期不动的时候。动态修改的文件就会在剩下的1G里操作,均衡磨损处理是把7G里的扇区文件部分搬到1G那边去,让所有扇区都有机会均衡地被擦写。记忆中之前讨论过U盘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传统的方式,当一只8G的U盘有7G固定的文件长期不动的时候。动态修改的文件就会在剩下的1G里操作,均衡磨 ...

应该是你对写平衡算法的理解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对写平衡算法的理解有误。

分动态和静态的。

网友:
我有个intell颗粒坐等,发热量很大 普通u盘做成这个样子发热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用工具看有trim指令?

也有不支持TRIM的低端ssd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统的方式,当一只8G的U盘有7G固定的文件长期不动的时候。动态修改的文件就会在剩下的1G里操作,均衡磨 ...

由于均衡磨损造成的写入量,是否有办法查看呢?

网友:
看主控还有是否有smart

网友:
u盘撑死最快也就几十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