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水屏终端怎么样了,已经准备好热点新闻,天气,日期接口了,欢迎大家测试

楼主(2020-08-18):
日期,时间 - 农历 - 节气

http://free-api.ledcfg.com/base/info/gettime?sn=amobbs

实时热点新闻

http://free-api.ledcfg.com/base/ ... n=amobbs&mode=0

天气预报

http://free-api.ledcfg.com/base/ ... s&city=shenzhen

目前测试的SN是amobbs,最终应该是每个设备一个SN。

楼主:
默默地为我服务好几年了。

网友A:
最近单位项目超级紧张。这个月几乎没动手。
楼主有需要的华我寄给你几个屏幕做测试。

网友B:
之前坛主的方案,不是有给老婆,老公在屏幕上留言的吗,后面准备对接之前做的微信小程序,通过微信小程序往屏上(支持绑定多个屏幕终端)发内容,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网友C:
楼主这个api 是怎么做的,自己的云服务器做的ap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api 是怎么做的,自己的云服务器做的api吗

是的,在自己的云服务器上做的。

网友D:
楼主这天气预报爬的哪的啊,这么多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天气预报爬的哪的啊,这么多信息

和风天气的api,不过是老版本了,新版本好像没这么多信息在一起的了。

网友E:
楼主这个接口好,我在规划一款新产品 准备用你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接口好,我在规划一款新产品 准备用你的接口

可以可以,欢迎合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接口好,我在规划一款新产品 准备用你的接口

除了这3个,还有其它的

网友F:
这是什么墨水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墨水屏啊?

我这个是OLED屏,不是墨水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OLED屏,不是墨水屏。

OLED只有一种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OLED只有一种颜色?

嗯,我用的这个只有一种颜色,16级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单位项目超级紧张。这个月几乎没动手。
楼主有需要的华我寄给你几个屏幕做测试。 ...

好啊,地址PM给你了,我先玩玩,多测测,后面好给大家用

网友:
你这个有点像1602显示的

网友G:
我还以为是墨水屏。

网友:
弄个工厂排单显示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以为是墨水屏。

不是,不过OLED效果也很好。

PS: api接口的节气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H:
moonday   .........

moon day分开来看,也大概是这个意思了。^_^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之前坛主的方案,不是有给老婆,老公在屏幕上留言的吗,后面准备对接之前做的微信小程序,通过微信小程序往 ...

老兄服务器和设备是MQTT发的数据吗?

楼主:
今日处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兄服务器和设备是MQTT发的数据吗?

是的,用的MQTT

网友J:
墨水屏幕功耗很低,你这个看起来不像啊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以为是墨水屏。

这一个用了好几年了,年初时有准备做一个墨水屏版本的,后面搞hass后,就把这个放下了,屏都买好了,6寸还是7寸的,除了显示原来那些内容外,还能显示一幅图片,每天自动从服务器下载不同的图片。

图片都找了一些,比如这是丰子恺的一套图片。

这是墨水屏。

PS:下个节气在下月时的信息。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一个用了好几年了,年初时有准备做一个墨水屏版本的,后面搞hass后,就把这个放下了,屏都买好了,6寸 ...

程序里的moonday应该是monday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程序里的moonday应该是monday吧

那个并不是星期几,而是农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墨水屏幕功耗很低,你这个看起来不像啊老铁

也没有人说像啊,老铁。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那个并不是星期几,而是农历

记得一般是用lunar ?

网友:
引用 网友L:
记得一般是用lunar ?

嗯,不够标准,但是看到后面的值,不用猜,也知道是代表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单位项目超级紧张。这个月几乎没动手。
楼主有需要的华我寄给你几个屏幕做测试。 ...

谢谢版主,屏幕收到了,但是不会驱动,还是等你的吧,我有买了两套

楼主:
再开放一个接口,通过基站信息定位

http://free-api.ledcfg.com/base/ ... =13662&ci=28451

网友M(2023-06-04):
连接全部失效了  返回{"code":0}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连接全部失效了  返回{"code":0}

你这是同一个KEY,短时间内调用次数过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