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板卡的多语言输入法,大家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2020-08-18):
Linux板卡的多语言输入法,大家是如何解决的?
采用触摸屏方案(屏幕尺寸5寸左右)

用Qt自带的,输入框会被挡住

网友:
自己撸一个,一个简单的示例,https://github.com/fuxiruo/fuxiruo-and-Qt/tree/master/myKeyBoard

楼主:
主要是如何解决,遮挡输入框的问题。 (比如输入的位置在屏幕在下方,一弹出输入法。 就看不见输入啥 了)
Android 系统本身就可以解决。

Linux系统是否有合适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如何解决,遮挡输入框的问题。 (比如输入的位置在屏幕在下方,一弹出输入法。 就看不见输入啥 了)

这样搞起来太复杂,既然自己设计的界面,不如将输入框都设计在屏幕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