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哪里能买到乐高电池盒上的接插件?

楼主(2020-08-18):
就这个电机上这种

娃玩完老忘记关开关, 新买的充电电池一过放, 直接报废.
考虑在中间加个保护, 迟滞比较器加个PMOS也就差不多了, 省点电池钱.

要是没有单卖的就买个遥控接收器之类的剪了试试~

网友A:
x宝搜“乐高 电池”找到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8316428349

里面有个延长线,10元一根,有公有母,买这个剪线不是更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搜“乐高 电池”找到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7625083.1998302264.6.5c5f4e696o ...

啊, 之前没注意, 这个延长线不错,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