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多款版拼版多收费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08-18):
两块小板子,拼在一起都没到5*5,想着两次下单太麻烦就拼一起了,审核以后47.
拆分下两单,5+5=10
何必呢

网友:
规则就是这样,你可以分开下,使用一个月2次5元的限额,或者去掉V个或槽当成一个板子做,回来自己分板

网友:
不要V割 线 , 这样不会加收。 到货后自已找工具割开

网友A:
很简单,如果拼版不加价的话,估计大多数样板客户都会拼到接近10cm * 10cm极限尺寸再下单吧,倒不是缺那五块钱,只是单纯觉得空着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如果拼版不加价的话,估计大多数样板客户都会拼到接近10cm * 10cm极限尺寸再下单吧,倒不是缺那五 ...

差不多。另外考虑工厂样板生产效率,一堆小板肯定能更充分利用大板面积。

网友:
5块包邮的羊毛都薅了,再去割韭菜就有点不地道了,好歹也得给羊喂把草,好继续薅。不过总的来说,PCB价格能低到这种令人发指的地步,嘉立创功不可没。

网友:
5元包邮说实话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收到自己锯开就行。

网友:
一张自助餐票只能一个人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