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点击收藏会出小BUG

楼主(2020-08-19):
如图,还可以拖动。

网友A:
看不懂。可以拖动什么意思?

我IE与chrome测试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可以拖动什么意思?

我IE与chrome测试都没有问题。

我是chrome浏览器 点击收藏,会出现一个 类似 0 的圆圈可以鼠标拖动那个圆圈。每次点击就会在固定位置出现,估计是重复点击收藏提示“重复收藏” 刷新错误。而且刚才进入收藏看到没有收藏成功。当前再试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chrome浏览器 点击收藏,会出现一个 类似 0 的圆圈可以鼠标拖动那个圆圈。每次点击就会在固定位置出 ...

看来你的电脑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