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用stemwin的画图改怎么画呢?请大家说一下方法和思路

楼主(2020-08-19):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图用stemwin画的话应该用什么方法画比较好,指点下思路。

楼主:
看完stemwin后,觉得这些图形要是用线段来一根根的画虽然可以,但是若要对线段进行改变时很不好操作,总觉得这样的操作方法不当,应该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A:
绘图是emwin的短板,少而简单的话还好,多而复杂的话估计要用到很多算法而且都要自己做,比较麻烦

网友B:
直接用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图片吧。

用图片的话,动态的变化就不方便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图是emwin的短板,少而简单的话还好,多而复杂的话估计要用到很多算法而且都要自己做,比较麻烦 ...

现在一般用哪种GUI做这方便比较好?

网友C:
用贴图啊,你难道真的以为其他gui会是全部都是代码生成的?没有复用性的东西谁愿意用代码生成啊,而且也没有意义,画图是所见所得的

动态变化部分是可以动动脑筋运算出来的

网友:
图片叠加文字,而且你的文字都是在纯色的地方,只要设置一下文字的背景就好了,GUI都不用不到

网友:
先做组件,不需要变化的可以用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贴图啊,你难道真的以为其他gui会是全部都是代码生成的?没有复用性的东西谁愿意用代码生成啊,而且也没 ...

对,不用动态变化的地方用图片,一些线框啥的是不需要变化的,线框的颜色需要变化,我准备几张不同颜色的图片,需要什么颜色就弄什么颜色

网友:
这个和用不用GUI好像没什么关系,动态的地方局部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