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单片机 PWM + ADC 控制有刷电机

楼主(2020-08-19):
1.        有刷电机驱动电路
有刷电机是电机里面最简单,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到现在仍然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他的控制很简单,在电机的两个电极加正向电压,则正向旋转,如果加反向电压,则旋转方向也反过来。电机的转速可以通过控制加在电极上的电压来调节。

在电机控制电路中最常用的器件就是 MOS 管了。可以分为两个大的类型:P 沟道 MOS 和 N 沟道 MOS。MOS 管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个自来水阀门,Gate 是控制端,调节 Drain 和 Source 端之间流过的电流大小。

完整文章见:

网友:
你可以直接做个舵机玩玩,买一个便宜的有刷舵机换上自己的控制,可玩性蛮高的。
只需要pwm和adc,然后就会体验控制算法的重要性了。

网友:
我还以为ADC采集电机电流呢,控制转速用按键也可以。

网友:
学习了,LZ涉猎广泛

网友(2021-03-12):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还在继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