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SOT23-6的芯片是啥

楼主(2020-08-20):
如下这个SOT23,6pin的器件,看着像是用于ESD防护,但是猜不出具体的型号,
又要劳烦坛里的大神帮忙看看了。。。

丝印上看起来是sH3

网友A:
确定不是EHs、EH5 或者 εHs 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EHs、EH5 或者 εHs 这样?

哈哈,谢谢提醒,
我也不是很清楚,烦请指教,

网友A:
E8s 的话可以查出 4 通道 ESD 二极管阵列  ESD5V3U4RRS ,脚间距 0.65mm,不知是否能配合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8s 的话可以查出 4 通道 ESD 二极管阵列  ESD5V3U4RRS ,脚间距 0.65mm,不知是否能配合上 ...

应该是这个,网上图片非常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E8s 的话可以查出 4 通道 ESD 二极管阵列  ESD5V3U4RRS ,脚间距 0.65mm,不知是否能配合上 ...

厉害,就是这个了。不过英飞凌的logo到底经历什么灾难

网友:
Usb的esd好像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8s 的话可以查出 4 通道 ESD 二极管阵列  ESD5V3U4RRS ,脚间距 0.65mm,不知是否能配合上 ...

厉害,amaz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