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无损音乐播放器,RT1052主控,可程序开发

楼主(2020-08-20):
此便携无损音乐播放器主要特点是小巧便携,性价比高,可用户开发程序,先上图:

关于硬件软件设计的一些介绍:
一. 硬件设计
1. 主控芯片选型
  主控芯片首选Cortex-M7内核芯片,内含DTCM可以提高解码无损音乐文件的效率。
  首先采用STM32F722作为主控,发现芯片发热比较严重,SRAM太少只有256Kb,解码高码率APE还是有点吃力。
  后来采用SAME70作为主控,此芯片的DTCM要四字节对齐,这是个硬伤,最后只能放弃。
  最终决定使用飞思卡尔的imx.rt1052,芯片全速运行会发热但不是很严重,SRAM有512Kb而且DTCM可以0--512k可配置,唯一缺点的就是BGA封装,导致焊坏了好多块芯片。

2. 电路设计
  初衷是做一个便携的播放器,所以开始就采用数字电路板和模拟电路板分开的设计,叠起来可以节省空间,也可以减少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之间的干扰。附件提供数字电路板原理图。
  DAC采用CS4398,感觉CS4398听人声和乐器非常的不错和耐听。试过使用AK4495SE,这个芯片听起来数码味有点重就放弃了,其他DAC就没有试过。

  数字电路板图:

  模拟电路板图:

3. 硬件架构:

二. 软件设计
  板上搭载一片SPI Flash芯片W25Q64用于存放程序,大小为0x800000(8M Byte)。
  FLASH程序空间分配:

  Bootloader程序区,为启动代码,负责配置和跳转到应用程序。
  Player App程序区,为无损播放器固件程序。
  TFCard Reader程序区,为将TF卡映射为U盘程序,电脑可以读写取TF卡。
  User App程序区,为用户应用程序,用户可以在此程序区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
  Reserve区域,为存放配置信息或预留备用。

三. 用户二次开发
  1. 用户可以使用MDK软件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附件提供一个MDK的用户程序模板工程。
  2. 播放器留有SWD下载调试口,用户可以通过JLINK调试下载运行自己的程序,也可以编译出.HEX文件或.BIN文件通过TF更新然后开机运行自己的程序。
  3. 便携无损音乐播放器固件程序和用户应用程序并不冲突,两个是独立的程序空间,可通过配置选择运行那一个程序。

四. 播放器的一些参数和图片:
  1. 规格参数:

  2. 功能特点:

  3. 图片1:

  4. 图片2:

五. 使用和开发说明书,数字电路板原理图相关资料打包。

网友:
有成品买吗?

楼主:
还有7块成品,资料里有链接

网友A:
赞一个,楼主厉害~RT1052怎么感觉网上说不好用呢?

网友B:
那一堆的钽电容,就要不少钱了。

网友:
设计一个外壳,更漂亮了

网友:
但是钽电容,好像用在音频耦合上,不太合适是吧?0点附近信号传输非线性?

网友:
你的音效模式是用算法实现的?

网友:
RT1052有点开发难度

网友:
看起来不错额!!!

网友:
没有外壳吗?

网友:
不错 看起来很小巧

网友C:
LZ用的什么os?还是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楼主厉害~RT1052怎么感觉网上说不好用呢?

的却是不怎么好用,固件有很多bug,差点要放弃这个芯片。不过性能在同类M7中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堆的钽电容,就要不少钱了。

钽电容是好贵,最大的钽电容散卖要一两块一个

楼主:
现在没做外壳,后面会先3D打印个外壳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用的什么os?还是裸奔?

用了FreeRTOS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
打赏50汤圆!

网友D:
厉害,什么时候可以有套件哈

网友E:
同问,需要一个。

网友F:
厉害做的挺漂亮,框图很清晰。楼主会玩ADI的Simga DSP吗?做做音频矩阵

楼主:
感谢莫站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什么时候可以有套件哈

不出套件,只出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问,需要一个。

你点下面是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5144755724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做的挺漂亮,框图很清晰。楼主会玩ADI的Simga DSP吗?做做音频矩阵

没玩过DSP

网友F:
软件配置音频库,图形化,可以知道导出API,再用MCU去配置。你们的音频库比较好用,做音量/EQ/音效/MIXER等非常方便。你技术没有问题,对音频了解的话,会很快。

网友G:
对电工来讲,音频指标没写信噪比和失真度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配置音频库,图形化,可以知道导出API,再用MCU去配置。你们的音频库比较好用,做音量/EQ/音效/MIXER ...

貌似不错的样子,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电工来讲,音频指标没写信噪比和失真度就是耍流氓

没有设备测试这些参数就没写,听过一些市面上的播放器,指标写了一大堆音质一般板。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STM32H750VB,这个芯片性价比高

网友H:
可以看下STM32H750VB,480MHz主频、1M SRAM,性能比F722好不少,,而且LQFP封装比RT1052好焊

网友I:
支持一个,便宜过买个mp3啊

网友J:
支持哪些格式的媒体呢

网友K:
R91这种基极偏置电阻只用100欧,不太理解?
CPU的IO配置成了带内部上拉的开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下STM32H750VB,480MHz主频、1M SRAM,性能比F722好不少,,而且LQFP封装比RT1052好焊 ...

看了下STM32H750VB挺便宜的,性能也不错,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支持哪些格式的媒体呢

支持wav,flac,ape,mp3,dsf, dff,wma格式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K:
R91这种基极偏置电阻只用100欧,不太理解?
CPU的IO配置成了带内部上拉的开漏输出? ...

是的,IO配置为上拉输出,这是个开关控制,电阻取值没那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一个,便宜过买个mp3啊

谢谢支持,是挺便宜的接近成本价了,比mp3音质好很多。

网友:
开模,搞个外壳

网友L:
双电源部分是啥架构啊,也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双电源部分是啥架构啊,也学习学习

用了专门的的正相升压和反相升压的芯片。原理的话可以看一下开关电源相关的资料

网友(2020-12-16):
看着不不错,无损音乐播放器。

网友:
player app是相当于系统程序,user app是相当于用户程序?这个两个程序可以各自单独开发?

网友:
架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挺漂亮的

网友:
期待楼主做个外壳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