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led驱动框架,感觉好难,好费解

楼主(2020-08-20):
说出来不怕丢脸,学驱动学到LED驱动框架,感觉不怎么好理解了,跟字符驱动完全不一样,还有看linux/drivers/leds目录下不同厂家对led驱动的实现,感觉学了字符驱动有个毛用哦,到处用的都是platform总线

如下是网友提供的基于LED驱动框架的代码,没怎么看懂,s5pv210_led_set函数啥时候调用没整明白~~~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leds.h>
#include <mach/regs-gpio.h>
#include <mach/gpio-bank.h>
#include <linux/io.h>
#include <linux/ioport.h>

#define GPJ0CON                S5PV210_GPJ0CON
#define GPJ0DAT                S5PV210_GPJ0DAT

static struct led_classdev mydev;                        // 定义结构体变量

// 这个函数就是要去完成具体的硬件读写任务的
static void s5pv210_led_set(struct led_classdev *led_cdev, enum led_brightness value)
{
        printk(KERN_INFO "s5pv210_led_set\n");
        // 在这里根据用户设置的值来操作硬件
        // 用户设置的值就是value
        if (value == LED_OFF) {
                // 用户给了个0,希望LED灭
                writel(0x11111111, GPJ0CON);
                writel(((1<<3) | (1<<4) | (1<<5)), GPJ0DAT);
        }
        else {
                // 用户给的是非0,希望LED亮
                writel(0x11111111, GPJ0CON);
                writel(((0<<3) | (0<<4) | (0<<5)), GPJ0DAT);
        }
}

static int __init s5pv210_led_init(void)
{
        // 用户insmod安装驱动模块时会调用该函数
        // 该函数的主要任务就是去使用led驱动框架提供的设备注册函数来注册一个设备
        int ret = -1;
        mydev.name = "myled";
        mydev.brightness = 255;
        mydev.brightness_set = s5pv210_led_set;

        ret = led_classdev_register(NULL, &mydev);
        if (ret < 0) {
                printk(KERN_ERR "led_classdev_register failed\n");
                return ret;
        }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s5pv210_led_exit(void)
{
        led_classdev_unregister(&mydev);
}

module_init(s5pv210_led_init);
module_exit(s5pv210_led_exit);

// MODULE_xxx这种宏作用是用来添加模块描述信息
MODULE_LICENSE("GPL");                                                // 描述模块的许可证
MODULE_AUTHOR("aston <1264671872@qq.com>");        // 描述模块的作者
MODULE_DESCRIPTION("s5pv210 led driver");                // 描述模块的介绍信息
MODULE_ALIAS("s5pv210_led");                                        // 描述模块的别名信息

网友A:
init的时候写了,你操作brightness_set 的时候就会调用 s5pv210_led_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的时候写了,你操作brightness_set 的时候就会调用 s5pv210_led_set

brightness_set是一个函数指针,我是没明白这个指针啥时候调用的

楼主:
字符设备驱动中file_operations中那些函数,像open、read都有与之对应的应用程序接口,而这个led驱动没有,有可能是我哪里看漏了

网友:
当然可以read write,
接口: /sys/class/leds/myled/bright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字符设备驱动中file_operations中那些函数,像open、read都有与之对应的应用程序接口,而这个led驱动没有, ...

是少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