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材料或者芯片,加热能产生电压的?

楼主(2020-08-20):
想利用热电材料或者芯片给微功耗电路供电,这方面完全小白,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材料或者现成的芯片?产生2.5V以上的电压即可。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啊,但不能光加热,还得有散热的一面

网友B:
燃气灶上检测火苗那个东西就是加热可以产生电压的

网友:
邻里尔特有这样的芯片,回收热能

网友:
温差发电片啊,其实就是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
热电偶,一般几十ma,多个串起来

网友C:
燃气灶上检测火苗的热电偶,能够驱动配套的电磁阀。
有个疑问:这个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驱动能力有这么强吗,还是电磁阀功耗超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燃气灶上检测火苗的热电偶,能够驱动配套的电磁阀。
有个疑问:这个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驱动能力有这么强吗 ...

应该只是用来检测有没有火苗,驱动电磁阀还是使用电池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只是用来检测有没有火苗,驱动电磁阀还是使用电池吧!

大部分就是热电耦直接带线圈的,用电池的非常少,好一点的灶才是用电池控制电磁阀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就是热电耦直接带线圈的,用电池的非常少,好一点的灶才是用电池控制电磁阀的。 ...

你是来搞气氛的吧“热电耦直接带线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是来搞气氛的吧“热电耦直接带线圈”

不要奇怪,建议你回家拆一拆家里的燃气灶看一下,80%的可能性是这种结构的。

我家里的前几年的灶是电池控制的,这种灶的特点是拧开火可以马上离手,在热电偶热起来之前电打火还会继续点火几秒钟,非常方便。

现在用的新灶不行,需要继续压住一两秒才行,马上离手电打火就停了,热电偶达不到温度会直接熄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是来搞气氛的吧“热电耦直接带线圈”

还有老式的那种不用电池的灶,用压电陶瓷打火的,只要是带熄火保护的100%是热电偶直接驱动电磁阀线圈的。

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燃气灶上检测火苗那个东西就是加热可以产生电压的

楼主要的是功率级的吧。

网友:
某宝上的“温差自动搅拌杯”就是用温差发电片驱动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的是功率级的吧。

电压很低,电流较大,这个是成熟的应用。
有时自己没有接触的东西,觉得不现实,但是真的是这样应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要奇怪,建议你回家拆一拆家里的燃气灶看一下,80%的可能性是这种结构的。

我家里的前几年的灶是电池 ...

原来如此啊,我说我家那个破灶怎么要压那么久才能不灭呢 ,,, 这个设计真是坑!

网友:
温差发电,78十年代流行过

网友I: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网友:
热电耦串并一千个。另外,斯特林发动机

网友:
另外还有dip16的核电池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啊,但不能光加热,还得有散热的一面

人家说的是加热产生电压 不是加电压产生冷或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人家说的是加热产生电压 不是加电压产生冷或热

半导体制冷片加热就能发电
一面加热,一面散热,这货就发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3.53b73a4eeoLpBV&id=566926459139&ns=1&abbucket=3#de ...

哇!好家伙,还真有这样的黑科技,BQ25504,  感谢企鹅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加热就能发电
一面加热,一面散热,这货就发电了

这么神奇,一值用它制冷除水

网友:
燃气轮机

网友:
现在有种所谓能量收集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来搞气氛的吧“热电耦直接带线圈”

不要奇怪  一节电池可以用两三年天天用  自己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燃气灶上检测火苗的热电偶,能够驱动配套的电磁阀。
有个疑问:这个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驱动能力有这么强吗 ...

确切的说是维持吸合,手动燃气灶是按钮往下一按会推开燃气阀,点着火后,热电偶维持电磁阀吸合,意外熄火后阀回弹断气。

网友K:
燃气灶的国标要求是熄火断气,所以只有非常非常早的燃气灶(国标要求熄火断气之前生产的)是没有这个功能的,现在符合国标要求的燃气灶都有熄火断气的功能。
燃气灶大概分3类。
1、机械按钮式,这类是按下按钮时顶开电磁阀,旋转调节火焰大小,这种要等火焰稳定燃烧后才能不按着旋钮,这种就是利用热电偶维持电磁阀吸合。点着火后要按着旋钮几秒钟,直接松开会熄火。
2、机械按钮式+0秒点火功能,这类与第一类的维持电磁阀开启原理一样,只不过是电磁阀有2个线圈,一个是热电偶驱动线圈,另一个是电池驱动线圈,这个线圈作用是点火后,电池供电几秒,维持电磁阀吸合,等热电偶烧热能维持电磁阀吸合后断电。这种方式就是点着火后可以立马不按着旋钮,这个功能叫0秒点火。
3、市电供电智能灶具,由于国标对强电进入的燃气设备要求很严格,所以只能灶具一般是在灶具外面转成12V直流电进入灶具,这个灶具是触摸按键,检测火焰可以用热电偶或者离子探针,当用热电偶时,可以参照第二种方式,热电偶负责维持电磁阀吸合,主控控制另一个线圈负载开启电磁阀和在热电偶维持吸合前保持吸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老式的那种不用电池的灶,用压电陶瓷打火的,只要是带熄火保护的100%是热电偶直接驱动电磁阀线圈的。 ...

搞笑,那种是机械阀门,你拧到一定角度就把阀打开了,靠压电陶瓷高压打火,还打火机一个原理,只是阀门是旋开的,

网友:
在我的印象中,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势非常微弱,必须经过放大电路处理后方可使用。查了一下,燃气灶上的热电偶确实能直接维持电磁阀吸合。

编辑原因:打错词语了。

网友:
这种东西 早有成熟的应用了啊,核电池就是利用核能加热热电偶发电。要很多个串并连才能提供足够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K:
燃气灶的国标要求是熄火断气,所以只有非常非常早的燃气灶(国标要求熄火断气之前生产的)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

学习到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如此啊,我说我家那个破灶怎么要压那么久才能不灭呢 ,,, 这个设计真是坑! ...

不是坑,是你家热电偶该换了,换个进口的吧。热电偶产生的电流很小,无法驱动电磁阀,只能维持状态不闭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如此啊,我说我家那个破灶怎么要压那么久才能不灭呢 ,,, 这个设计真是坑! ...

燃气灶上里面那个小的圆圈盖上有个缺口,把它对准热电偶,让火苗烧到热电偶,可以改善效果。

网友L:
热电堆,参考七十年代苏联的热电堆收音机,就是一堆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L:
热电堆,参考七十年代苏联的热电堆收音机,就是一堆热电偶。

有没有现成的模块买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