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输出信号的范围会有负信号吗?

楼主(2020-08-21):
热电偶输出信号的范围会有负信号吗?网上说的都是几微伏代表一摄氏度,但是没有说具体的信号范围

网友:
有的,查一下对应热电偶分度表。

网友:
当探头比冷端温度低的时候输出就是负电压

网友:
有的,加个偏置电压即可。

网友:
有的有,有的没有.没有的好像只有B型,一般人用不到,也玩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