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C#进度条弹窗提示的小类库,适用winform,wpf

楼主(2020-08-21):
在开发上位机软件时,每次需要执行一些耗时操作,如下载数据,此时弹出个进度条提示界面来安抚用户狂躁的内心还是有必要的。为了简化此操作,基于 BackgroundWorker做了个简化的小类库。.NET Framwork 版本 4.5
WPF:
Winform:
使用方法
1.导入类库 Winform(AsyncLoadDialog.DLL AsyncLoadBase.dll)    WPF(AsyncLoadDialog.WPF.dll AsyncLoadBase.dll)
2.创建一个继承AsyncLoad的方法,实现关键方法 Woker,在Worker 方法中实现你耗时操作,并在适当的时候报告进度,以便进度条更新。
下面是个示例。
class DemoAsyncLoad : AsyncLoad
{
    public override void Worker(object sender, DoWorkEventArgs e)
    {
        BackgroundWorker backgroundWorker = sender as BackgroundWorker;

        try
        {

            Thread.Sleep(1000);
            backgroundWorker.ReportProgress(10, new ProcessResult() { ProcessState = eProcessState.Working });
            Thread.Sleep(1000);
            backgroundWorker.ReportProgress(20, new ProcessResult() { ProcessState = eProcessState.Working });
            Thread.Sleep(1000);
            backgroundWorker.ReportProgress(30, new ProcessResult() { ProcessState = eProcessState.Working });
            Thread.Sleep(1000);
            backgroundWorker.ReportProgress(40, new ProcessResult() { ProcessState = eProcessState.Working });
            Thread.Sleep(1000);
            //If User Cancel
            if (backgroundWorker.CancellationPending)
            {
                backgroundWorker.ReportProgress(80, new ProcessResult() { ProcessState = eProcessState.Cancel });
                return;
            }

            backgroundWorker.ReportProgress(90, new ProcessResult() { ProcessState = eProcessState.Working });
            Thread.Sleep(1000);
            backgroundWorker.ReportProgress(100, new ProcessResult() { ProcessState = eProcessState.Working });
            Thread.Sleep(500);
            //Work Compelete,Return By Set Content And ProcessState eProcessState.Compelete
            backgroundWorker.ReportProgress(100, new ProcessResult() { ProcessState = eProcessState.Compelete, Content = "Loaded Data" });
        }
        catch
        {
            backgroundWorker.ReportProgress(100, new ProcessResult() { ProcessState = eProcessState.Fail, Content = "Error Msg" });
        }
    }
}

3. 用2中的Class 生成一个对象,把此对象交给AsyncLoadForm,然后ShowDialog弹窗,等待操作结果,如果正常结束,就取AsyncLoadForm的ReturnObj 作为操作的结果。

        DemoAsyncLoad normalDemoAsyncLoad = new DemoAsyncLoad();
        AsyncLoadForm asyncLoadForm = new AsyncLoadForm(normalDemoAsyncLoad);
        asyncLoadForm.StartPosition = FormStartPosition.CenterScreen;
        DialogResult res = asyncLoadForm.ShowDialog();

        if (res == DialogResult.OK)
        {
             object loadedObj = asyncLoadForm.ReturnObj; //
             //TODO
        }
        else
        {
            //TODO Load Fail

        }

需要注意的几点:
1 进度需要在Worker 中上报,不然进度条没变化。

2.正常结束或者加载资源出现异常时,必须上报,不然弹窗就在那里死等了。

3.关于Cancel,可以在弹窗上点击Cancel,此时弹窗消失,但是有可能此时Worker里面加载资源的操作还没结束,

优雅的结束方式是在Worker 里面做 backgroundWorker.CancellationPending 检测,在适当时间退出。

4.vs2019 开发的,低版本打不开项目文件,但是项目代码较少,自己依据项目结构重建也可以。

库连接
源代码 https://github.com/semonpic/AsyncLoadDialog

网友A:
楼主,下载一个40K的文件,C#的下载时间是多少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载一个40K的文件,C#的下载时间是多少秒?

啥意思,取决于服务器IO速度,和网络带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取决于服务器IO速度,和网络带宽

谢谢,请问下winform本地下载烧写文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请问下winform本地下载烧写文件呢?

这位小兄弟,你是连串口还是什么通信协议烧写呀,那就看具体通信波特率呀

网友B:
自带的progressbar用着也挺好,能横能竖,也是自带光环动画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小兄弟,你是连串口还是什么通信协议烧写呀,那就看具体通信波特率呀 ...

CAN 250k ,C#用 AutoResetEvent.wait(),40K的bin文件大约需要多久可以下载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progressbar用着也挺好,能横能竖,也是自带光环动画效果

用委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