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认一个Cortex-M4的芯片的栈的类型?

楼主(2020-08-21):
肯定是递减的,但是不确定是空/满栈?
假设现在的ram地址是0x20000000~0x20010000共64KB,我想把最后的16KB做栈,我的栈起始地址是设置0x20010000还是0x2000FFFC?

网友:
栈是往下长的,看ARM官方手册说明,

网友:
仿真试一下不就行了嘛?

网友:
我认为是0x20010000。

网友:
0x20010000

网友A:
是0x20010000,称为满递减堆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0x20010000,称为满递减堆栈。

满递减栈,并不是不应该用0x2001000地址,初始值应该设置为0x2000FFFC?!
空递减栈才设置为0x2001000吧?

网友A:
不要管名称,你这里确实是要配置为0x20010000;而且要确保堆栈地址为8字节对齐。
0x2000FFFC不是8字节对齐,而且白白搁置4字节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管名称,你这里确实是要配置为0x20010000;而且要确保堆栈地址为8字节对齐。
0x2000FFFC不是8字节对齐 ...

哦,满栈是不是这样:
1、sp--
2、*sp = data
所以,虽然是满栈,但是上电后栈指针其实是指向一个空位置的。

如果是空栈,则是:
1、*sp=data
2、sp--
所以,如果是空栈,初始值应该设置为0x0000FFF8.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满栈是不是这样:
1、sp--
2、*sp = data

上电时,CPU会从异常向量表自动取出堆栈地址,这个只要查看项目的启动文件就行了。
比如: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EXPORT  __Vectors_End
                EXPORT  __Vectors_Size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其中__initial_sp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