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几天开源两件套:Kicad和Freecad,说说感受

楼主(2020-08-21):
最大的感受是我要捐钱,再搞快点

Kicad上学那会就用,最大的特点是自从用了Kicad我几乎再也没画过封装图。适合新手使用,当然LCEDA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缺点:没法弧形走线、过孔强制盖油(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个优点,省的还要自己盖),中文支持不好(指绘PCB时,无法添加自己想要的字体的中文丝印。操作界面及选单的中文做的很完善。)
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煞笔AD给我打电话。

Freecad,其实我画机械图不专业,不好评价,以前也只用SW画过最最基本的图案。但是用Freecad我却能“用的下去”,首先是中文界面做的不错,另外就是操作比较傻瓜。
缺点:有一些BUG,比如草图经常莫名其妙就不可用了,关上再打开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好像没法做钣金展开?(我再研究一下)
优点:轻量化。虽然SW法务部不打电话但是10几个G也是太占地方了。

前几天不是有人找会用这两个软件的,看看我这水平能不能一战,哈哈
另外这个小板子是杰里蓝牙芯片做的小玩意,还没试水。等搞完了给坛友看看。

网友A:
楼主上班时间还炒股,好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班时间还炒股,好评一个!!!

盲生,你发现了华点

网友B:
kicad不知道为什么用着没感觉……
eagle用着很舒服,弧形走线、过孔不该油都没问题
就是免费版有尺寸限制
为了没有限制的尺寸,还是要再试试kicad……

网友C:
两个 软件都有下载链接不?搞来学习一下

网友:
kicad没有lceda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cad不知道为什么用着没感觉……
eagle用着很舒服,弧形走线、过孔不该油都没问题
就是免费版有尺寸限制

之前OPENMV都是EAGLE画的,还下载用过一段时间。论白嫖还是Kicad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 软件都有下载链接不?搞来学习一下

都开源软件,随便百度一下就行

网友:
都下载了,感觉适应还需要时间。

kicad已经卸载,转战 lceda了 - -!  lceda操作习惯和a d比较像

freecad还没卸载,暂时还不太会用。 反而觉得sw比较傻瓜好用。

网友:
kicad我用了下就卸载了,LCEDA我用了下就能直接画板。
LCEDA的操作习惯跟A**D相近,一些快捷键都一样,一下子就能用起来。

网友B:
看来LCEDA不错,下次试试
刚收购那会儿试用过,还不顺手,现在应该是发展很多了

网友:
KICAD画过几块板子之后就回不去了,完全不想用AD,界面比AD好看多了,简洁大方又是开源,支持Python加持,未来一定光明
和楼主一样,我也想给KICAD捐钱,好像渠道有两种,一种是KICAD项目组,一种是GNU基金会
FREECAD我也遇到BUG,就是草图莫名其妙会立体转90度,必须打开编辑再关闭,而且每个特征都要这么操作一遍,特征很多的时候简直是噩梦
逼着自己用FREECAD画,但是有时候尤其是钣金,还是SW顺手

网友:
老哥有啥freeCAD教材推荐?

网友D:
3D我DesingSpark Mechanical和Fusion 360混着用,DSM修改stl模型方便,F360的参数化设计和装配做大设计很有用,不过F360始终还是有点担心哪天被割羊毛收费。

KiCad不能画弧线的问题目前有脚本可以解决,好像6.0就会进入正式版功能里面了。过孔开窗我记得是可以做的啊。

网友:
修改焊盘就能过孔开窗了,可以全局修改

网友:
Kicad 几个快捷键用起来以后 画板子和玩魔兽一样

网友:
曾經用 kicad 畫過弧線,用任意角度的直線,一小段一小段手工擬合出來的。

lceda 不註冊貌似不能用,之前註冊試用了一下,3D 等功能沒有,然後就是海外用的少,開源項目還是用主流的 kicad 比較方便。

freecad 我之前畫東西,只要某個件粘到另一個件,就會分不開,我描述的可能不對,我操作的方法更可能不對。

网友:
LCEDA速度太慢了

网友:
sw指solidworks吗?我同学公司已经接到法务函了。kicad现在的版本除了不能直接输入中文,其他地方中文支持很好。比如pcb每一层鼠标放上去都会提示中文名是什么层。快捷键那里直接输中文就查下快捷键,比如输入:孔。出来的快捷键列表那里就可以找到用V是走线打过孔的。lceda用过,总觉得慢一拍,影响画图。

网友E:
kicad不支持数据库管理元器件吧?

网友:
开源软件,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来LCEDA不错,下次试试
刚收购那会儿试用过,还不顺手,现在应该是发展很多了 ...

记得你不是玩算法和linux的么,居然还画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kicad不支持数据库管理元器件吧?

我用 git 管理工程

公司通用庫用單獨的 git 管理
然後以 submodule 的形式加入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你不是玩算法和linux的么,居然还画板子??

不画板子的还上amobbs干嘛⊙∀⊙?
只不过做得不多,轻度使用
目标平台是嵌入式的
不过需要的硬件比较简单,也就stm32、esp32这样的,外围也比较简单,硬件水平比较菜

也是窝在墙角焊过洞洞板的……

网友:
kicad用下来的感受非常好,目前所有的板子都是用kicad.

网友G:
KICAD 在导出gerber 文件时 勾选“不允许过孔盖油”,就是过孔开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KICAD 在导出gerber 文件时 勾选“不允许过孔盖油”,就是过孔开窗了

这样确实可以,不过如果需要选择性开窗就比较麻烦了,只能手工在阻焊层画圈或者制作特殊封装。

网友:
简单板的话推荐LCEDA,有网页版,
文件发给其他人就算不安装软件也可以打开查看、修改,,更方便交流、分享

网友:
KICAD里不能单击选中后拖动,还要用快捷键,好难受

网友:
这是习惯问题。一手键盘一手鼠标其实效率挺高的

网友:
能出一个教程么,定一个版本!

网友:
kicad用着很好,但是内电层好像不支持

网友:
还有个优点,lz推荐的这两款软件通杀win,mac,linux。

网友H(2020-10-09):
引用 网友D:
这样确实可以,不过如果需要选择性开窗就比较麻烦了,只能手工在阻焊层画圈或者制作特殊封装。 ...

这种过孔盖绿油的,不是在制版说明文件里特别说明的吗?
应该以制版说明文件为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种过孔盖绿油的,不是在制版说明文件里特别说明的吗?
应该以制版说明文件为准啊。 ...

出gerber就按gerber做,哪有什么制版说明,再说如果我要盖一部分露一部分,一片PCB动不动上百个过孔,怎么一一说明?

网友I:
引用 网友D:
3D我DesingSpark Mechanical和Fusion 360混着用,DSM修改stl模型方便,F360的参数化设计和装配做大设计很有 ...

就怕被Fusion 360撸羊毛,用起来是真的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就怕被Fusion 360撸羊毛,用起来是真的爽

刚刚才撸完一波,大幅削减了免费版可用的功能,其中最狠的是不能导出STEP格式,网上一片骂声,很多做Fusion 360教程的知名youtuber纷纷改做FreeCAD教程,甚至还有人开发了批量导出脚本帮免费用户在限期前导出已有的设计,后来Autodesk实在扛不住压力才宣布把STEP导出加回去免费版。

Autodesk这一波作死劝退了不少社区项目参与者,估计以后开源社区用FreeCAD的会越来越多,FreeCAD的用户群增长起来后应该会越来越完善。

网友:
从proe过来的,Freecad用得很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才撸完一波,大幅削减了免费版可用的功能,其中最狠的是不能导出STEP格式,网上一片骂声,很多做Fusi ...

我好多kicad的3d建模都在Fusion360里面。STEP终于在一片骂声下开放了,躲过一劫。不过想过来,不提供一个高精度的导出格式是没法混的。

网友J:
我们也是用了KiCAD后也就回不去了。 但是,freeCAD导入kicad的3D后, 没有丝印, 这个不知道怎么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也是用了KiCAD后也就回不去了。 但是,freeCAD导入kicad的3D后, 没有丝印, 这个不知道怎么解。  ...

这个用别的软件比如AD也是一样的,只有形状没有图案。可以尝试单独导出丝印层的图片然后做成贴图贴到模型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别的软件比如AD也是一样的,只有形状没有图案。可以尝试单独导出丝印层的图片然后做成贴图贴到模型 ...

广告软件可以直接导出stp, 不需要经过freeCAD.

网友(2020-11-30):
引用 网友D:
出gerber就按gerber做,哪有什么制版说明,再说如果我要盖一部分露一部分,一片PCB动不动上百个过孔,怎 ...

认同你的说法,设计文件为准。

网友:
kicad 这东西的确挺好。够用。
LC的那个就没啥兴趣了。在线的东西,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