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MCGS 运行环境专用版一直不成功,顺带发软件。

楼主(2020-08-21):
请教坛友,MCGS 运行环境专用版一直不成功,顺带发软件。 大家试试,可以的话麻烦回复一下,谢谢。CSDN上出钱下载的。需要的话QQ:554818875  上传不了文件,有点大。

网友A:
我有,上班了发你一个,直接厂家要的,

网友B:
MCGS 运行环境专用版?这是什么版本?能否网盘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上班了发你一个,直接厂家要的,

是否可以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上班了发你一个,直接厂家要的,

谢谢,咱坛内好人多,不得不说!

网友C:
专用版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用版是啥意思?

专用版就是专门使用的 意思,其实就是单机纯运行版,看不到源码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上班了发你一个,直接厂家要的,

兄弟,上班没?发软件没有?查了邮箱没有啊。QQ554818875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GS 运行环境专用版?这是什么版本?能否网盘分享下

你收到没?应该这位坛友上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GS 运行环境专用版?这是什么版本?能否网盘分享下

要不加我QQ,我的先发你试一下看看。

网友D:
你的版本是多少?操作系统是64位还是32位的,有没有用管理员权限安装?

网友D:
这个版本的运行在64位WIN10家庭版上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上班没?发软件没有?查了邮箱没有啊。QQ554818875 谢谢。

专用版我也没理解,我有用MCGS嵌入式版本和MCGS PRO版本,一个是WINCE的,一个是LINU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版本是多少?操作系统是64位还是32位的,有没有用管理员权限安装?

运行专业版6.2,用管理员权限了,问题是生成的那两个软件根本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版本的运行在64位WIN10家庭版上没有问题

你还没搞清这个版本,自己网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版我也没理解,我有用MCGS嵌入式版本和MCGS PRO版本,一个是WINCE的,一个是LINUX的, ...

你还没搞清这个版本,自己网搜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还没搞清这个版本,自己网搜一下。

你可以将专用版本发到网盘,临时共享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将专用版本发到网盘,临时共享一下啊,

需要的话留邮箱

网友:
是你说要解决问题的,不发就算了。反正我也用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还没搞清这个版本,自己网搜一下。

没搜到专用版干啥的,发个图或解释一下,我想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搜到专用版干啥的,发个图或解释一下,我想了解下

你那MCGS 运行的时候是不是要源码才可以?这个运行专用版是看不到源码的。上面已解释过,类似于VB的生成EXE运行,单片机的HEX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版本的运行在64位WIN10家庭版上没有问题

这个版本是没有问题,可是你运行的时候要工程文件,就算加密别人也可以随便破解,必须生成类似于EXE的方式运行才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MCGS 运行的时候是不是要源码才可以?这个运行专用版是看不到源码的。上面已解释过,类似于VB的生成E ...

运行要源码?
这货不是组态的么,然后我U盘发布给相关人员就好了,发布的没有源码吧?
还是没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要源码?
这货不是组态的么,然后我U盘发布给相关人员就好了,发布的没有源码吧?
还是没理解, ...

通用版的,你说的是屏那种,我说的是电脑上运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用版的,你说的是屏那种,我说的是电脑上运行的。

我用的屏的版本,LINUX系统,它的PRO版本可以在WINDOWS上模拟运行的,感觉和你说的通用版差不多,然后也可以下载到屏里运行,它的程序是用QT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屏的版本,LINUX系统,它的PRO版本可以在WINDOWS上模拟运行的,感觉和你说的通用版差不多,然后也 ...

模拟运行可以不要源码?没有源码怎么模拟运行,我说的是电脑,总不能再装个LINUX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运行可以不要源码?没有源码怎么模拟运行,我说的是电脑,总不能再装个LINUX吧。 ...

是电脑啊,不要源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上班没?发软件没有?查了邮箱没有啊。QQ554818875 谢谢。

加您了 兄弟 一直没通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脑啊,不要源码

用什么文件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文件运行?

网友(2022-05-30):
请教坛友,能不能发一份给我。谢谢!QQ:1303164143

网友:
请教坛友,能不能发一份给我。谢谢!QQ:286202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