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最新补丁kb4566782导致开机cpu占用非常高

楼主(2020-08-21):
前两天更新的,现象是explorer卡死,输入法不出候选框。挂起explorer中的shcore.dll可以解决cpu占用问题,但是输入法依然不行。官方承认了该补丁导致微软中文输入法出故障: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 ... 10-update-kb4566782

楼主:
可按照以下步骤操作以启用兼容性模式,以在短期内解决问题 2:

    选择“开始”,键入“设置”并选择它或按 Enter。
     在“设置”的搜索框中键入“IME 设置”,然后选择适合你的语言的 IME 设置,例如,“日语 IME 设置”。
    选择“常规”。
    打开“使用早期版本的 Microsoft IME”。

备注 我们不建议长期使用兼容性设置,而是作为受此问题影响的用户的临时解决方法。

我发现从中文切换到美式键盘后cpu占用马上下来了。看来就是中文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A:
听说微软的测试部门取消了,变成全民公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微软的测试部门取消了,变成全民公测了

我都计划让公司网管把数字公司的所有ip段全封锁,m$自动更新ip段全封锁了,还有其它乱七八糟的公司,省得电脑老更新还屏蔽不掉。

网友B:
哎,新电脑上win10,搞了那么多年还是不停更新补丁,不停出问题。有时运气不好,更新补丁一天都没办法开机!这种情况怎么杜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新电脑上win10,搞了那么多年还是不停更新补丁,不停出问题。有时运气不好,更新补丁一天都没办法开机 ...

LTSC版本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