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关于STM32F103在KEIL下的堆栈大小设置求助

楼主(2020-08-21):
本人对编译器的堆栈理解有限,现在的工程中由于需要对几路信号(uint32_t )做1024点的FFT分析,所以定义了几个全局变量uint32_t 的数组,大小为1024,编译出来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运行不正确,但是在debug模式下,运行又是正确的。
后来修改了startup_stm32f10x_hd.s文件的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修改为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Heap_Size       EQU     0x00000400
改了堆栈区大小程序下载到stm32f103c8,程序运行就正常了,
请问各位大侠 Stack_Size  与 Heap_Size    大小的设置需要注意些什么?单片机的全局变量用到了什么程度就需要配置  Stack_Size  与 Heap_Size的大小
或者这样问吧:能否根据编译结果来指导配置  Stack_Size  与 Heap_Size    大小?
小弟知识不足,向各位学习

网友:
Keil的启动文件中可以设定堆栈大小,堆和栈是分开的。其中堆(Heap)是给malloc、calloc、realloc、new之类动态内存分配用的,没有用到这些的话,堆就是个废物,白白浪费空间,Heap_Size设为0就行了。栈(Stack)是函数的局部变量用的,还有函数参数传递、函数调用都是在栈上。超级深的递归有可能耗尽栈,但一般程序都不会这么写,基本不用考虑它。需要考虑的就是局部分配大的数组和结构体了,太大就得考虑改为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

网友A:
你这问题可能是其他问题造成的,全局变量应该不受影响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可能是其他问题造成的,全局变量应该不受影响才对

我刚才确认一下工程里面的局部变量 ,发现只有以下函数的输入参数定义了较大的局部变量数组,其他函数并无定义大的局部变量的数组。
void GetPowerMag(uint32_t *FFTBufOut,uint16_t arraySize ) //其中arraySize 为256, 相当于FFTBufOut[arraySize ]

网友:
mcu尽量不要用栈空间。大数组尽量放到全局,这样编译时会被放到bss里面。否则栈大小很难预估,尤其后面上多任务栈,中断,之类。

网友:
栈:MDK和IAR都支持代码最大栈深度计算,可以帮你预判栈大小。

堆:适用于用了内存动态分配,你考虑2个情况:
1. 重载情况下最多可能需要的动态分配支出
2. 内存分配失败下的容错

楼主:
谢谢,最佳答案给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