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识马尔的数显指针表PCB上这几个IC的吗?

楼主(2020-08-21):
咸鱼上收了个马尔的数显指针表1088W,发现按键被锁定了,只能通过软件解锁,但是马尔的官网上根本就没有软件下载,只好拆PCB看能不能直接找到EEPROM改锁定字节了,没想到拆开后,根本就认不出那个IC是EEPROM。

楼主:
除了上面三个IC和主控单片机HD6473877XV,PCB上就再也没有6脚以上的IC了,主控单片机是日立现在是瑞萨半导体的,看了datasheet,确定内部不带EEPROM。

楼主:
第一图里IC型号是DBL SB8PX,看起来最像,但是接了单片机的10和24/25脚,是不可屏蔽外部中断和定时器输出的,从接脚上看就不可能是EEPROM存储器,第二图是C7475Z,也是死活查不出来是个什么东东,而且6/7/8三个脚连在一起,2/3脚也连在一起感觉怪怪的,第三图看着一个透明盖子,字符是1564,更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了?

楼主:
经过2天不懈努力,终于确定DBL S8BPX就是EEPROM,IC型号是X5043M8IZ-2.7A,,丝印mark就是DBL,有图为证

楼主:
顺便上传一份SMD CODES 2014 丝印查询,最新版是2019的,可惜没有贝宝账号,不能购买
权限不够,只能上传一个附件

网友:
楼主不错,有始有终

楼主:
昨天忘了上传,今天再传一个文件,奇怪了,明明提示说上传的文件不超过16M就可以,为何我分割的文件12.5M就上传不了呢?

楼主:
那就重新分割成5M一个文件,在电子综合里重开一个新帖子上传吧!

楼主:
今天用孕龙的LAP-C逻辑分析仪,读到1088W开机和X5043通讯的波形了,分析后改写了8次,终于成功解除了部分按键被锁定的问题,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明天再把焊下的IC焊回重装吧。。

楼主:
1088W数显表的图片,已经解除按键锁定了

网友:
      这个很牛叉

网友:
怎么做到的 - -

网友:
为什么按键会锁定的?不明白

楼主:
咸鱼二手货,买来就是被锁定的状态,只能软件解锁,这个软件要花钱买的,根本就下不到

楼主:
晚上装好试机,发现这个表应该还带变色背光,现在怎么折腾公差设定啊什么的,背光就是不亮也不变色,有空再继续拆开看看。。

楼主:
就是花大量的时间满网找资料,反复分析拆装测试。。就是苦力活。。折腾。。
1.看说明书说是只能在PC端软件修改,然后去官网下软件(叫啥软件不知道,英文,德文,中文官网上都没找到下软件的地方,各种盘搜搜也都找过了没有下到)
2.一般仪表都是把参数写在eeprom里,EEPROM没有加密,于是想要拆开找到EEPROM,然后用编程器读出内容。
3.用逻辑分析仪读取开机和出现LOCK字样时MCU和eeprom的通讯内容,看看读取了那几个地址。
4.多次用编程器修改这些地址的内容,然后开机看看有什么变化和报错。
还好这个仪表开机读取的字节不是太多,二十来个字节,我试了8次找到了。。

网友:
真能折腾,服

楼主:
没有背光的问题也找到了,说出来搞笑,就是电源电压低了,因为表和说明书上没有那个地方有标明电源电压,刚测试时给了3V40mA供电就能正常工作,就一直没变,今天拆下背光片发现要给到9V才能正常点亮,而且发现总电源控制IC的最高工作电压是16V的,于是重新装回后把电压提升到12V就好了。
正常背光是黄绿色的,超设定值就会变红色的。

网友:
楼主有做过类似的工作吗?还是博览群书的那种?绝对是技术活

网友:
牛,可以收锁定的解锁加价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