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痒,画了块小孩学数字0-99的板子

楼主(2020-08-22):
手痒,前几天画了块板子,板上板载两个数码管,一个十位,一个个位。上电,显示00,通过按键,按一下加1,直到99,然后再到0,如此循环。按键按下的过程中有蜂鸣器响,作为按键反馈。
microUSB只供电,家里都是microusb数据线,就懒得改Type-C。
全硬件,没有用到单片机,解决不会软件的烦恼,焊好就亮,省心。
小孩玩了不到10分钟,就烦了,都是数字,数着数着就跑了。目前小班。
另外这个4511有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显示的6,上面会少一横。

实物我晚上找找,小崽子不知道把板子藏哪儿去了。

网友A:
设计的很巧妙,对于上小班的小朋友可能有点简单了,适用于再小点的孩子,1-2岁,当玩具,按着玩,数码管会变,还有蜂鸣器滴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很巧妙,对于上小班的小朋友可能有点简单了,适用于再小点的孩子,1-2岁,当玩具,按着玩,数码管会 ...

各种构思,外加仿真,打板焊接,忙前忙后,终究抵不过10分钟。还不如CCTV14有吸引力,一坐一整天都可以不挪屁股的。
电工无奈啊。

网友:
数码管太小了,要搞到变态大

按钮也可以考虑换成小孩用力锤才能+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种构思,外加仿真,打板焊接,忙前忙后,终究抵不过10分钟。还不如CCTV14有吸引力,一坐一整天都可以不 ...

这么小你就给弄这些含各种有害物质的东西玩不太好吧

网友C:
楼主对自家崽不错哦,我这么多年都没给自己小孩做过什么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你就给弄这些含各种有害物质的东西玩不太好吧

也没担心这么多。在家千防万防,在外啥都白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自家崽不错哦,我这么多年都没给自己小孩做过什么玩具~

惭愧。也是答应的多,实际动手的少。

网友D:
为何不用液晶呢,显示内容灵活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用液晶呢,显示内容灵活很多呀

写程序不麻烦吗?如果精通单片机,还需要74系列干嘛。
软件是硬伤,真是硬伤啊!纯硬件工程师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担心这么多。在家千防万防,在外啥都白防。

也不是绝对的,你想下你要是打的含铅PCB,那么经常接触当然不好,这个危害最大

网友E:
楼主还能买到这些数字编码器件,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敢问楼主高寿?

网友:
[Window Title]
Error

[Main Instruction]
Library file "\\https\KiCad\kicad-symbols\power.lib" not found.

[Content]
Use the Manage Symbol Libraries dialog to fix the path (or remove the library).

[ ] Do not show again  [OK]

打开原理图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能买到这些数字编码器件,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敢问楼主高寿?

看用户名应该不难猜我年龄。小孩才上小班,能高寿到哪里去。
这些器件立创都有。平时虽然基本用不到,但是不得不说还是有领域用到。
比如JG类的,能用数字电路坚决不用单片机,因为只要涉及到程序的,一轮软件测评流程跑不了,成本很高,风险很大,基本上没人敢拍脑袋说绝对没问题。之前成熟的硬件电路最多小型化,插件换贴片,密度变大。逻辑优化精简,技术上不会有太大的突破。

楼主:
这个是系统自带的power.lib库文件。
在C:\Program Files\KiCad\share\kicad\library里面。你的路径看一下对不?而且你那个前缀是http,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用户名应该不难猜我年龄。小孩才上小班,能高寿到哪里去。
这些器件立创都有。平时虽然基本用不到,但 ...

关于年龄只是开个玩笑哈,看到这个电路其实是满满的亲切感。在学校的时候,试验室有个师兄就是对纯数字硬件和模拟硬件情有独钟。

网友F:
为楼主点赞,一定是淳朴的好家长!!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系统自带的power.lib库文件。
在C:\Program Files\KiCad\share\kicad\library里面。你的路径看一下 ...

之前装了lite版,没有库,想配置成使用在线库没有成功。
重新装了KiCAD,电源和地符号正常了,其他元件还是显示问号,找不到库。比如jack:74HC4518、jack:C0603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年龄只是开个玩笑哈,看到这个电路其实是满满的亲切感。在学校的时候,试验室有个师兄就是对纯数字硬 ...

现在研究纯数字电路的少了,一想到逻辑运算的基本上都是单片机处理,不用查各种74系列芯片的用法,可以省略好多74系列的芯片,省成本,省设计,省布局,省空间。合着根本没有多少优势。
不过也不是一无是处,当软件搞不定的时候,就是硬件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
比如,之前电机驱动死区靠软件来处理,结果偶尔会死区失常,导致上下管同时打开,烧MOS管,后面不得已,用了74系列硬件死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装了lite版,没有库,想配置成使用在线库没有成功。
重新装了KiCAD,电源和地符号正常了,其他元件还 ...

嗯,这个是我自己建的库。没有使用系统自带的,太庞大了,加载有点慢,一般用什么才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楼主点赞,一定是淳朴的好家长!!

动手能力还是可以的,小孩经常被我衣架子伺候,经常说家里爸爸最凶,怕爸爸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