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开机电路PC3和PC4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8-22):
这个PC3为单片机的输入
      PC4是单片机的输出,
当开关按下和松开是都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A:
按键按下 VOUT_SW 输出->MCU得电工作->PC4输出高电平,钳住电源->PC3可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按下 VOUT_SW 输出->MCU得电工作->PC4输出高电平,钳住电源->PC3可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2楼正解。。。

网友B:
一个按键实现开机和复用功能
和这个功能相同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33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按键实现开机和复用功能
和这个功能相同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334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按下 VOUT_SW 输出->MCU得电工作->PC4输出高电平,钳住电源->PC3可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感谢感谢!

网友:
这个还要注意PC3要设上拉

网友C:
PC3还可以用来实现关机检测

楼主(2021-05-19):
引用 网友C:
PC3还可以用来实现关机检测

请问这个关机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长按按钮,处理器检测到后,把PC4 拉低自 杀
当然前提是按钮被释放才能关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