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立创SMT返单,怎么两个集成块给我互换了位置

楼主(2020-08-23):
本身是返单,第一次都没有出错,况且也加了核对环节,还是把仅有的两个集成块给贴换位置了。这次拼板是10块,小板可有210块,你叫我怎么办?

工厂BOM表

工厂BOM表

工厂校对贴片图

工厂校对贴片图

楼主:
实际板子

实际板子

楼主:
请袁老板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丝印做得坑,估计操作人员没注意。

网友:
一樓的是搞錯之後的圖?因為 絲印 和 芯片標注 是反的。

還是說,你自己畫反了?

网友:
2 楼的照片是以前正确贴片的?
看了半天没看是哪出错了,U2 不就是 MCP6002 么

楼主:
工厂校对的图是对的,也核对并确认了的,应该以工厂核对的贴片图生产才对的。

楼主:
工厂贴片图和BOM表是核对并确认了的,实际生产的实物换了位置。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在系统上提交一个投诉单,周一上班马上查,现在Smt软件更新为了第五期(第五期支持全贴,双面贴的模式),近期bug确实不少!

楼主:
已经提交,谢谢!

网友:
这个有点离谱啊

网友:
我居然没看懂,你实物图到底是以前贴对的还是现在贴错的?
如果是这次贴的,那u2就是一楼图片表格里的6002

楼主:
实物图是这次贴的,工厂贴片图和BOM表是经过核对并确认了的,当然以工厂贴片图为准。

网友:
那就是你pcb的丝印u1  u2反着放了,要是外面人工焊接,100%焊错。

下次还是别返单了,容易误导,再错的风险有些大。

网友:
smt单号带返单两字吗,难道smt单号带返单两字还能出错?

楼主:
主要是第一次都没有出错,所以返单的。原来返单也有可能出问题的,吸取教训,下次肯定重新下单保险些!

网友:
感觉同一个元器件位置有两个标注,这种出问题只是迟早的事情

网友:
错误的丝印误导了别人

网友:
楼上的不要说丝印问题,这是楼主习惯不好,但是返单出现问题那就说明生产还是有地方有漏洞,不要都来说楼主丝印问题,返单都能出问题,那以后你们准备怎么办?

楼主:
关键是另外交了资料核对费用的,况且电话再三提醒了SMT工程师的,他们的贴片加工图是对的,但加工时可能大意了。

网友A:
专门挖坑给SMT人员跳的。
标U1的丝印贴U2
标U2的贴U1
这么清新脱俗的设计实在是
学到了。。。

网友:
smt返单不需要另外交核对费用吧。那就其实不是返单,还是和之前不一样的,可能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门挖坑给SMT人员跳的。
标U1的丝印贴U2
标U2的贴U1

如果这样,smt厂不应该承担责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smt厂不应该承担责任啊。

JLC软件识别元件坐标,理论上跟丝印也不会有关系,不过校对时候如果只看丝印来判断就中招了。
以后JLC的SMT人员调整元器件时候,就得更加小心翼翼了,或者说严格按照表格来,杜绝看丝印。

网友:
客户编号是?? 我查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JLC软件识别元件坐标,理论上跟丝印也不会有关系,不过校对时候如果只看丝印来判断就中招了。
以后JLC的S ...

在JLC下了有大几十单了。除了匆忙时漏选元件。别的一般都还好,没啥出错。有的我没弄好的东西。他们倒也帮忙处理好了。

网友:
看了一下给的坐标确实是   坐标U1,的中心 靠近丝印U2.

如21所说
"标U1的丝印贴U2
标U2的贴U1"

生产执行是没问题的,软件没BUG.软件是不管丝印位置U1在哪里的. 只认坐标.

角度是有行业表标准争议,这里不讨论角度. 坐标中心是没行业标准争议的. 坐标是这样显示的

另外楼主的订单PCB是返单,  但SMT不是直接返单. 下SMT订单时是没有用直接返单按钮下单.

网友:
smt不是返单。估计又是缺料了。软件能不能升级下,缺料可以返单。只处理缺的料啊。

楼主:
客户编号:56844G
以下是工厂DFM检查结果:

顶层 修正后(工艺工程师检查并调整后)

顶层  修正后(工艺工程师检查并调整后)

楼主:
SMT时,跟PCB丝印根本没有一点关系的,只跟BOM表一一对应。

网友:
我的板子现在都不印位号丝印,只有有方向的给标记出来,一个是密度太高没地方放,二现在打样基本也都上机器贴了只要坐标文件,三板子显得更干净,看过好多国外的板子都没有丝印层

网友:
我也不太喜欢印位号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