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检测某特征点的坐标,应该用哪类算法?

楼主(2020-08-23):
应用场景类似这样,工件上有一个螺丝孔,用摄像头识别到螺丝孔的位置坐标,然后控制其他机械设备把螺母对准螺丝孔打进去
实现这类需求应该用哪类算法,请有经验的坛友分享一下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
螺母对准螺丝孔打进去?

网友:
Open cv可以

网友:
准确率,误判时处理才麻烦,没孔的给你识别错了,你一怼下去就爆了,没有100%准确的。
除非你加非常准确的识别标识,或者有类似螺丝孔坐标的文件来弄吧。

网友:
第一涉及到机械坐标和图像坐标的标定。第二个是螺丝孔的准确识别

网友:
halcon 问题不大,哈哈

网友A:
如果有一个 好的工装,用不到 啥识别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一个 好的工装,用不到 啥识别算法

只是举例说明而已,实际应用场景远比找个螺丝孔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举例说明而已,实际应用场景远比找个螺丝孔复杂

使用工业相机,视觉软件检测出目标,给出第一个目标重心、中心、圆心坐标 和偏转角度等等,控制运动部件移动,检查第二目标,当第二目标的重心、中心、圆心坐标与第一个目标重合的时候,执行动作,
大概流程就是这样。工业视觉halcon 和visionpro 占据 全球50% 以上的份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工业相机,视觉软件检测出目标,给出第一个目标重心、中心、圆心坐标 和偏转角度等等,控制运动部件 ...

再请教一下,工业相机相对普通摄像头的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所用的图像Sensor是否跟普通的摄像头Sensor是同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