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种比较适合在家里手工贴片的3D打印的器件盒

楼主(2020-08-23):
发现这种3D打印的器件盒比较适合在家里手工贴片,可以吸笔吸出来放到板上,就是3D打印比较费材料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3952021

网友:
确定挺方便的,淘宝上有没有类似 的产品?

网友:
某某商城可开模做一下,买散料时可以顺便买一个。

网友:
脱X放P。除了好看一点,没啥鸟用。
N年前我用纸盒开个扁口,穿过这些阻容,并且口上写上参数。
一个纸盒可以放好多阻容。

网友:
挺好,就是有点占地方、

网友:
这个占地方,另外元件脚也容易氧化.
我发现之前有坛友推荐的2mL和5mL的小管子最好用,非常省空间,还密封,又便宜.

网友:
前面有过帖子。

打印过几个,放104 105。挺好用的。

缺点:长时间不用,前面几个零件是暴露在空气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