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直流无刷电机,老是烧IR2101S

楼主(2020-08-24):
驱动24V 200W直流无刷电机,在空转时(负载比较轻),电流约为2.1A时,电机转动正常,
当负载比较重时,电流在5A以上时,总是会烧IR2101S(其中一路或多路),用万用表测,
发现IR2101S的第6脚和第7脚短路,而MOS管没有烧。

已经换了快100个IR2101S了,总是这样,轻负载时没问题,重负载时烧。
试着改很多参数,例如R11换成33欧,C27换成470uf啊,都不起效果。

现在唯一怀疑的是驱动IR2101S的ULN2003,高电平输出为5V,低电平为0.6V,而看规格书
IR2101低电平<0.8V,高电平>3V即可,这个也满足条件。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吧。

楼主:
谁能帮忙解决,我打赏100个汤圆

网友A:
猜测是D5  C27的问题

网友A:
另外pwm的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pwm的频率多少?

PWM 频率是 16K

网友:
D5换快恢复二极管  C27我一般就用1uF的,也是参考别人的设计,不懂如何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能帮忙解决,我打赏100个汤圆

栅极驱动的主要作用是给MOS管的Ciss电容充电,来使栅极电压达到较为理想的电压值,比如10V以上,所以Ciss是限制开关速度的关键,结果你还并个电容,你看看Ciss才多大。这个电容位置应该放下拉电阻来让MOS在一些不确定的状态下保证正常的关断状态,常用的是4.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D5  C27的问题

D5用的是SS14,是肖特基二极管,没有换过这个管。
C27换了很多种型号,选择的是都是高频低阻的电容,应该算是比较好的。
现在的问题是低负载时,电机转动很正常,测波形也正常。
负载一重,就烧IR2101,奇怪的是IR2101烧时,也没有发烫啥的,P6和P7就悄悄地短路

网友C:
1、MOS驱动有加快速关断,驱动VS引脚会产生过高负压,因容易损坏;可以在VS引脚串一个小电阻(4.7R)或者去掉快速关断;
2、3相半桥位置没有加陶瓷电容(10UF+0.1UF),注意这3组电容一定分别靠近各组半桥放置跨接MOS,少了这3组陶瓷电容,很容易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3、重点检查PCB走线;电源回路,驱动回路等,走线不好,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4、自举电容会不会太大,充电时间过久,软件控制有没有问题,当然这个与载波频率有关,需要具体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帮忙解决,我打赏100个汤圆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文章,对设计驱动有个基本的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极驱动的主要作用是给MOS管的Ciss电容充电,来使栅极电压达到较为理想的电压值,比如10V以上,所以Ciss ...

这是上臂的波形图,电压有自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MOS驱动有加快速关断,驱动VS引脚会产生过高负压,因容易损坏;可以在VS引脚串一个小电阻(4.7R)或者去 ...

“2、3相半桥位置没有加陶瓷电容(10UF+0.1UF),注意这3组电容一定分别靠近各组半桥放置跨接MOS,少了这3组陶瓷电容,很容易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请问老哥的意思是,每个半桥的正负之间,加一对陶瓷电容做滤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极驱动的主要作用是给MOS管的Ciss电容充电,来使栅极电压达到较为理想的电压值,比如10V以上,所以Ciss ...

网友:
引用 楼主:
D5用的是SS14,是肖特基二极管,没有换过这个管。
C27换了很多种型号,选择的是都是高频低阻的电容,应该 ...

自举电容我一般都用的100nf,你那么高频率,电容充放电时间够吗?如果是闭环控制,重载时会不会不断增加PWM的占空比导致电容没有充放电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3相半桥位置没有加陶瓷电容(10UF+0.1UF),注意这3组电容一定分别靠近各组半桥放置跨接MOS,少了这 ...

是的,有时效果很明显;同时你要检查一下你的PCB;
另外还发现2个问题,
1、驱动IC的VCC引脚都没有加陶瓷滤波电容,这个也会引起驱动IC异常或者烧毁,这个陶瓷电容要靠近驱动IC引脚;
2、6个MOS都没有加10K下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时效果很明显;同时你要检查一下你的PCB;
另外还发现2个问题,
1、驱动IC的VCC引脚都没有加陶瓷 ...

当成楼主回复了 。楼主可以参照这个回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时效果很明显;同时你要检查一下你的PCB;
另外还发现2个问题,
1、驱动IC的VCC引脚都没有加陶瓷 ...

已打赏手头可以支付的汤圆

“1、MOS驱动有加快速关断,驱动VS引脚会产生过高负压,因容易损坏;可以在VS引脚串一个小电阻(4.7R)或者去掉快速关断;”——这个学到了,感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时效果很明显;同时你要检查一下你的PCB;
另外还发现2个问题,
1、驱动IC的VCC引脚都没有加陶瓷 ...

1.PCB板这次布得不是很好,本来是想布4层板,但为了节省成本,用了2层板,地线有一定的干扰。
但我通过割线的方式,把电机输出的地,直接接到电源输入端,使其回路最短。
2、陶瓷电容如何加?在VCC与地之间加?
3、对地接10K的电阻,MOS的g端都对地下拉10K?

网友:
C27太大,改2uF以下

网友:
扫盲和实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成楼主回复了 。楼主可以参照这个回复看;

已经打赏你20个汤圆了
陶瓷电容如何加,再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PCB板这次布得不是很好,本来是想布4层板,但为了节省成本,用了2层板,地线有一定的干扰。
但我通过 ...

2,Q1的2脚和Q4的3脚之间加瓷片电容,IR2101S的VCC也要加瓷片电容
3,Q1,Q4的1脚和3脚之间加10K电阻
可以把PCB布局布线发上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打赏你20个汤圆了
陶瓷电容如何加,再科普一下

自举电容C27不要用100uF的电解电容,用0.1uF、1uF的瓷片电容,根据开关频率、驱动需求可以算出电容所需要的容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1.PCB板这次布得不是很好,本来是想布4层板,但为了节省成本,用了2层板,地线有一定的干扰。
但我通过 ...

如图,下拉电阻就是你那6个电容改为电阻即可;不是都 对地,就是MOS的 VGS之间的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举电容C27不要用100uF的电解电容,用0.1uF、1uF的瓷片电容,根据开关频率、驱动需求可以算出电容所需要 ...

在这个应用中,陶瓷电容比电解电容好?
我看其它的帖子,都说这个电容越大越好,所以我才选择为100uf,
我下午换成1u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下拉电阻就是你那6个电容改为电阻即可;不是都 对地,就是MOS的 VGS之间的下拉电阻; ...

C27,C28,C29的100uf电容要改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27,C28,C29的100uf电容要改小吗?

一般不会用那么大,驱动6个MOS,16K的频率,1UF足够,有近似工程计算的,实际可能只需要几百nF;
自举电容一般典型范围0.1UF~10UF,陶瓷。如果电解可能会大到47UF这种,电解漏电流大;
还有用的太大自举电容我也遇到过问题,比如充电充不满,充电电流太大,会引起其前端电路瞬间拉电等;你可以测量一下VGS波形,整个范围运行都是否OK。自举电容选取与PMW频率及电机换向频率也是相关的;

网友:
示波器220地悬空,探头地接6脚,探头测7脚波形,逐步加大负载,上传测试图,应该能从波形上看出问题。
个人猜测原因:反电动势造成的击穿。D5不用肖特基,用高压快恢复管试试

网友:
C27改成1uF,重载时候也要控制PWM不要超95%

网友F:
MOS管本身就有GS结电容,这个结电容越大,负载就越大,你加的那个103并在GS端,对2101来说,负载就非常大了.
驱动MOS管高电平时还有22R电阻限流一下,而驱动MOS管低电平时是一个二极管所以HO脚抗不住.过流击穿了你的2101的HO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S管本身就有GS结电容,这个结电容越大,负载就越大,你加的那个103并在GS端,对2101来说,负载就非常大了.
驱 ...

去掉103的电容,改成10K的电阻,也是烧。
我下午准备把C27的100uf电容改成10uf的试试

网友G:
不知道用2003做什么,直接单片机IO口过去不行吗,我觉得ULN2003关断的时候不够快导致上下桥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用2003做什么,直接单片机IO口过去不行吗,我觉得ULN2003关断的时候不够快导致上下桥导通 ...

用uln2003有两个目的:
1、保证下臂和上臂同一时间内是相反的,不会同时导通。
     单片机的资源有限,PWM没有那么多路,如果不用ULN2003,就要用到6路PWM
2、也起到单片机与IR2101隔离的作用,不会烧单片机,当然下臂也直连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uln2003有两个目的:
1、保证下臂和上臂同一时间内是相反的,不会同时导通。
     单片机的资源有限,P ...

为什么不用 IR2103S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用 IR2103S

根据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原理:
A B C 相,在同一个时刻,总是有一相是关闭,即其中一相的上臂和下臂都关闭。
IR2103不知道是否可以满足?没有认真看过

网友H:
基本可以断定楼主的原理图重大错误,C27错误,不是容值问题,而是这么大容值多半你选的是电解电容,这种电容寄生电感很大,在MOS开关中基本等于串了各电感。

     所以,这个地方必须换成最大不超过0805的陶瓷电容,耐压25V足够,容值当然越大越好。最好选择0603的,1uf足够

网友:
有很多楼都提到了C27的问题,但是没有提到根本原因,不是容值的原因,而是因为寄生电感的原因。MOS开关的摆率可达15V/40ns,相当于10M频率,而0603封装的陶瓷电容寄生电感差不多就有5nH,所以换成其他电容可想而知造成的自感电动势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可以断定楼主的原理图重大错误,C27错误,不是容值问题,而是这么大容值多半你选的是电解电容,这种电 ...

和电容的封装有关系?要选060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电容的封装有关系?要选0603的?

是的,准确的说是跟电容的材质,封装都有关系,在电路上涉及到MOSfet开关的都是属于高频,需要进行等效分析,电解电容,引线电容,大电容的寄生电感,电阻将不可忽视
0603的陶瓷电容一般寄生电感5nH左右,可用于几十Mhz的电路上。0805可用于几Mhz,而电解电容通常用在几十Khz上。否贼就会应为寄生电感,产生尖峰毛刺击穿半导体

网友I:
引用 楼主:
C27,C28,C29的100uf电容要改小吗?

自举电容大小要包装最低转速时电容存电电压能维持上臂导通。
你的问题估计出在泄放电路无限流电阻,驱动臂在关断mosfet时过载了。建议给D10串联一个10欧姆电阻,或在IR2101的7脚串联一个10欧姆电阻再连到D10和R11。

网友J:
建议更换SS14试试,换成M7(4007)或者其它耐压高点的二极管试试。

网友:
学习了 pwm控制mos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更换SS14试试,换成M7(4007)或者其它耐压高点的二极管试试。

你是认为SS14损坏了?实际上没有坏

楼主:
昨天按大神们的建议,修改为如上图,
还是会烧IR2101,如果我把SS14去掉,变成会烧MOS管
现在能怀疑的是有两点:
1、IR2101输入,若输入0.8V~3V之间的中间电平,不管情况会如何?
     因为负载重时,干扰信号就大,有可能会有0.8V~3V的信号输入,这样子是否
    会导致烧IR2101呢?
2、ULN2003可能导通得不够及时,死间点宽,导致烧IR2101?
现在烧时,由于是瞬间的事,用示波器都很难测到,抓狂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是认为SS14损坏了?实际上没有坏

1、把所有IR2101的C27 换成 1uf 陶瓷电容; 2、把所有MOS的D10和C30去掉 ;  3、把ULN2003去掉、把所有PHA上拉电阻去掉,用IO直接驱动。
如果这些都做了还出问题,就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1、把所有IR2101的C27 换成 1uf 陶瓷电容; 2、把所有MOS的D10和C30去掉 ;  3、把ULN2003去掉、把所有PH ...

如果是软件问题,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例如上臂和下臂同时导致的话,烧的应该是MOS管吧?
而且在低负载的情况下,24V 2.2A左右,直流无刷电机转得很好呀。
负载重,24V 3A以上,就开始作怪了

网友:
示波器夹在Ho和Hs之间,示波器设置个触发,烧得时候可能超压了。把死区时间调大看看吧。还有上传的波形低电平期间会有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举电容大小要包装最低转速时电容存电电压能维持上臂导通。
你的问题估计出在泄放电路无限流电阻,驱动 ...

找到会烧IR2101的原因了,你的答案是对的。
但不是串10欧,因为在堵转时,电流的会达到30A(24V),
所以要串1~5.1欧的电阻。
打赏你10汤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会烧IR2101的原因了,你的答案是对的。
但不是串10欧,因为在堵转时,电流的会达到30A(24V),
所以 ...

电机堵转电流过大,会影响到MOS驱动芯片的泄放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堵转电流过大,会影响到MOS驱动芯片的泄放电流?

是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L:
ULN2003为了反相?换用74HC14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L:
ULN2003为了反相?换用74HC14之类。

恩,可以换74HC14,我现在准备改用IR2104。

网友M:
楼主没找到原因,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假如你加了SS14,SS14电压和漏电流都有问题,去掉SS14后2101就没问题了,漏电流问题解决了,至于去掉SS14为什么会烧MOS,是因为你的C30,MOS的驱动端的上升时间达到2.2XR11XC30=400ns,下降沿同样的问题。所以你应该将SS14改为4007或者其他漏电流小的管子,另外就是将C30去掉。下管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没找到原因,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假如你加了SS14,SS14电压和漏电流都有问题,去掉SS14后2101就没问题了 ...

新的原理图见第45楼,C30已经去掉了,
我是在第45楼的基本上再在SS14串10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没找到原因,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假如你加了SS14,SS14电压和漏电流都有问题,去掉SS14后2101就没问题了 ...

漏电流,SS14是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的原理图见第45楼,C30已经去掉了,
我是在第45楼的基本上再在SS14串10欧的电阻 ...

请问是哪个ss14呢?mos管g极的那个吗?

网友M:
如果去掉C30,管子换成4007会出现烧掉这个现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认为SS14损坏了?实际上没有坏

ss14反向耐压只有40v,他被反向击穿后高压都加到输入端,类似起了40v稳压管的作用。我最近正好也在用IR2101s,在选择那个充电二极管时我曾短暂的考虑过这个问题,我用的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哪个ss14呢?mos管g极的那个吗?

对的,是在MOS管G级的SS14上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去掉C30,管子换成4007会出现烧掉这个现象吗?

如果只是去掉C30,也还是会烧IR2101的(负载重时烧,轻不会烧)
我没有换过4007,我考虑过电压的问题,我准备换成SS16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昨天按大神们的建议,修改为如上图,
还是会烧IR2101,如果我把SS14去掉,变成会烧MOS管
现在能怀 ...

怎么能够去掉SS14测试呢?你这不是瞎整,自举电路你先去了解一下

网友:
IR2101一般不太会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怎么能够去掉SS14测试呢?你这不是瞎整,自举电路你先去了解一下

我也是难以置信,简直是瞎搞,后来看到MOS管G极那里用的也是SS14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举电容大小要包装最低转速时电容存电电压能维持上臂导通。
你的问题估计出在泄放电路无限流电阻,驱动 ...

D10取4148可否。如果Q1~Q6中有烧坏的现象,该如何分析?

网友:
空载电流感觉都不对

网友:
楼主,应把PCB图也发上来,半桥驱动跟PCB走线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回复所有关注本帖的网友:
经过这几天的调试,情况是这样的:
1、用足功率的开关电源(电机24V 10A,开关电源功率400W),用45楼的原理图测没有任何问题。
2、用环形变压器(只有200W),负载重时(电流8A+),就会出现烧驱动芯片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所有关注本帖的网友:
经过这几天的调试,情况是这样的:
1、用足功率的开关电源(电机24V 10A,开关 ...

莫非是驱动电压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所有关注本帖的网友:
经过这几天的调试,情况是这样的:
1、用足功率的开关电源(电机24V 10A,开关 ...

应该与电源关系不大,主要查原理与PCB噪声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叫个ULN2003A呢,这玩意速度不够啊,怀疑是因为它速度不够造成IR上下组冲突了造成损坏的
电平合适,一般都是用CPU直驱它

网友(2020-10-22):
关断需要加个10R左右的电阻,自举电容用个10UF足够,2101的VCC端还是需要加0.1uF的退耦电容

网友:
D10串个电阻

网友(2022-06-13):
请教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苦恼!

网友:
应该严格按照规格书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举电容大小要包装最低转速时电容存电电压能维持上臂导通。
你的问题估计出在泄放电路无限流电阻,驱动 ...

大佬可以细说一下吗,我询问别人和在网上找到的关于加电阻的问题全是降低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