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类似于安桥功放上的APP软件

楼主(2020-08-24):
        安桥功放有个手机APP,开着功放的情况下。使用APP控制功放播放 快进或快退。  现在想要一个手机APP软件。实现在手机上控制电脑的上一曲下一曲 快进快退。要求软件不能太臃肿。
现实使用场景是,电脑设置的通电自动开机,系统是WIN10.一般就是打开网易云音乐听那个每日推荐。 (有这个软件我就不想去动电脑)现在暂时用的向日葵远程,不太方便。

当然完美的使用场景是
1.手机端控制电脑WIN10端的网易云音乐,
2.APP控制上一曲 下一曲 快进 快退
3. 收藏和取消收藏。不确定有没有这样的软件 。
4.APP能切手机后台,随时调用不用等待。(会话连接就是局域网永久在线)     现用向日葵,软件稍大。五到十分钟自动下线。每次重连都要几秒等待 。不太好用 。不太想去操作电脑

网友A:
手机APP 直接控制 功放?  还是 手机APP直接控制 电脑软件的 播放控制??

后者的话  你可以试试 百变摇控APP+电脑端 ,

  APP端 媒体播放控制 可设置 电脑端 播放软件的 对应快捷键的    完全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快进快退以外的功能似乎有快捷键,远程控制应该是可行的

本身网易云客户端就是chromium套壳,不知能不能注入js

最简单就是电脑本地搭个服务模拟按键,手机浏览器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进快退以外的功能似乎有快捷键,远程控制应该是可行的

本身网易云客户端就是chromium套壳,不知能不能注 ...

或者缩小范围。可以称作远程快捷键软件吧。因为用过带快进 上下曲的键盘  是可以控制的。只是没见过这个东西 没有方向 。我只能算是销售类。技术编程不懂啊。所以想要现成的能用的 。要是答案完美 可以追加,不超过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APP 直接控制 功放?  还是 手机APP直接控制 电脑软件的 播放控制??

后者的话  你可以试试 百变 ...

完美,,真的,非常感谢。软件够小,才2M。使用简单  无需设置任何账号密码(看到账号密码就烦)。电脑服务端运行后  手机端自动连接(局域风足够用了)。后台随便怎么切都无需加载程序。快捷键还可以自定义。不要太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