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一下8b/10b和8b/8b编码的通信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0-08-25):
8b/10b的有PCIE,USB,SATA,UART。
8b/8b的有以太网?

网友:
以太网光纤也是8b/10b吧?

网友:
10G以内的高速串行收发器基本都是8b10b,再高的如10G,25G一般是64b66b

网友A:
pcie仅限于1.0和2.0

网友:
8b10b编码很好,只是80…%编码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仅限于1.0和2.0

pcie3.0及以上是什么格式?

网友:
usb3.1后也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cie3.0及以上是什么格式?

扰码,数据传输前先和一个多项式进行异或,接收端再用相同的多项式把数据恢复出来。编码、扰码目的在于保证数据传输密度和直流平衡,并有利于接收端的时钟恢复电路。

网友:
也是扰码

网友B:
UART怎么会是8b/10b,你不能这么开玩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ART怎么会是8b/10b,你不能这么开玩笑啊

还有两个位是停止位和启动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两个位是停止位和启动位。

1和0的个数要尽量相等, 而且不能有5个连续的1或0
uart怎么可能做到...

网友:
百兆以太网是4b/5b,千兆以太网是8b/1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