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写USB批量传输设备有没有稳定的驱动?

楼主(2020-08-25):
如题。
电脑驱动一直是比较麻烦的事。尤其是出给不懂电脑的人。
1:很久之前用了两款USB转串口的芯片,一个是CH340,一个是HT的一个型号,CH340非常稳,几乎所有的电脑装上驱动就能用,HT的型号当初因为mini不需要晶振,但是发现存在相当一部分电脑装上驱动也不能用,需要用软件扫描打补丁。气得又换回来了。
2:后来为了节约芯片,使用了:STM32CUBE生成的CDC,更气人。而且解决起来非常麻烦。由于给了一些人不懂的人,电脑几乎都是win7,老旧型号,记得有一个解决了半天,还有解决不了的。
3:DAP的CDC,从别人那里移植的带CDC,这个CDC好像比较稳。但是给客户的本来就少,而且使用都是懂电脑的人。

最近:
终于用纯寄存器模式写出了STM32的HID+CDC,最近开发都是用的HID。这个驱动非常好。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速度上不去。
但是CDC呢,又想到了:驱动问题,以前被恶心的,不太敢用。

自己才真正算搞定USB不久。所以想请教:
我后期需要一个:稳定的批量传输。比如JLink的CDC,到现在几乎没有电脑存在问题,还有CH340也是的。
想求一个:最好是串口的驱动。其它批量传输的驱动也可以。配合单片机的USB,可以实现非常好的兼容性。有没用什么资料可以参考下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10是自带的,但是WIN7和GHOST版本的安装会不会比较麻烦。或者经常少文件什么的?有点慌,想自己编写WI ...

还有一个是usb转网卡,也是cdc类,免驱高速,上位机按网口编程。

网友B:
配合libusb应该是最可靠的吧?虽然不免驱

网友:
U盘模式,虽然我没搞过,但看到很多人实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libusb应该是最可靠的吧?虽然不免驱

不需要免驱,后面我自己多找找其它的试试。LibUSB其实没有用过,以前一直用串口,后面都尝试用的HID_SHARP

网友:
USB转串口, 用FT232系列,不香吗?

网友C:
用USB的MSC类,适合大数据量传输,现代操作系统自带驱动,STM32也自带参考例程,通用性好。
不需要显示盘符的话,修改描述符的一个BIT就行。
缺点就是只能主机端发起传输,设备只能等待主机读取数据。

网友:
FT232RL,免晶振、免驱、稳定,外围简单......
缺点:有点贵

网友:
稳定性  FT232RL  最佳选择

网友:
我常用cypress的cyusb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USB的MSC类,适合大数据量传输,现代操作系统自带驱动,STM32也自带参考例程,通用性好。
不需要显示盘符 ...

USB就是主从架构,跟用什么协议无关吧?

网友:
Arduino Leonardo之类都是USB-CDC,好像没听说有什么问题
STM32可以看看maple或者stm32duino

网友:
CDC  win10 都是自带驱动了   win7  winxp  这些如果遇到一些ghot的精简版本 这些精简版本有的会精简掉CDC设备,啥CDC设备都装不上的,我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SB就是主从架构,跟用什么协议无关吧?

链路层是主从结构的,从机不可以主动发送数据。
但通过协议层的转换,可以使应用层感觉是从机主动发送数据。

网友A:
WINUSB吧,免驱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USB吧,免驱高速。

WIN10是自带的,但是WIN7和GHOST版本的安装会不会比较麻烦。或者经常少文件什么的?有点慌,想自己编写WIN驱动,但是又不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链路层是主从结构的,从机不可以主动发送数据。
但通过协议层的转换,可以使应用层感觉是从机主动发送数 ...

照您的逻辑,msc也可以做到经由应用层让人感觉是从机主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WIN10是自带的,但是WIN7和GHOST版本的安装会不会比较麻烦。或者经常少文件什么的?有点慌,想自己编写WI ...

試試新版 libUSB,跨平台,對老系統兼容應該好一點。。。

Linux 系統此帖所有方案都是免驅的,一直如此。
甚至隨便新寫一個廠商私有的 USB 協議也是免驅,app 通過用戶空間的 libUSB 就可以很方便的操作設備。
在 Windows上,libUSB 不得不外加一個專用的驅動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是usb转网卡,也是cdc类,免驱高速,上位机按网口编程。

我之前設備需要使用 USB 分享網路,研究了很久,需要實現 CDC-ECM + RNDIS 才能跨三大 PC 平台,即便是帶了 Windows 自己發明的 RNDIS,想成功識別成網絡的話,還要額外安裝驅動描述,默認會錯誤的識別成不能用的串口,想走 CDC-ECM 更是不用想,Windows 實在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設備需要使用 USB 分享網路,研究了很久,需要實現 CDC-ECM + RNDIS 才能跨三大 PC 平台,即便是帶 ...

很多usb网卡就是标准免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試試新版 libUSB,跨平台,對老系統兼容應該好一點。。。

Linux 系統此帖所有方案都是免驅的,一直如此 ...

Windows早在Win8.1就已经可以不用额外装驱动使用WinUSB了
libusb也早就支持WinUSB作为backend了,无需额外安装驱动程序

就算是早期的Windows,也有zagdig可以安装驱动

只不过这些信息没有中文版的介绍,国内这帮码农只好闭门造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您的逻辑,msc也可以做到经由应用层让人感觉是从机主动

是的,无非就是哪层做效率高的问题。
最底层,用interupt模式传输,响应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