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笔记本通过WiFi联网,然后通过网线连接开发板为其提供联网功能,这个功能名字叫什么?

楼主(2020-08-25):
如题:笔记本通过WiFi联网,然后通过网线连接开发板为其提供联网功能,这个功能名字叫什么?
想搜下这个功能在Windows下怎么弄,不知道名字没法搜。。

网友:
叫Internet共享,XP时代弄过,在拨号连接上勾选共享就可以了,现在的Win10没试过。

网友A:
共享网络
在WiFi的网卡设置里面有一个共享到(实际上只要是可以上外网的网卡都可以看到这个选项),一般有多个网卡的话,可以选择具体共享到的某个网卡,然后这个网卡的IP地址会固定成137.1,而且会开DHCP,这个时候某个网卡上接入的设备会自动拿到IP,然后通过电脑接入Wifi的网络.

一般都是接有线共享给无线,拿电脑当AP用,实际上可以随便搞,比如共享给虚拟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享网络
在WiFi的网卡设置里面有一个共享到(实际上只要是可以上外网的网卡都可以看到这个选项),一般有多个 ...

讲的浅显易懂,非常感谢

网友:
买个支持中继的路由器或者可以刷openwrt、dd-wrt、padavan的路由器当网卡用吧,摆脱电脑和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