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YD8810 SPI和I2C驱动LIS3DH demo例程(附送STM8驱动例程)

楼主(2020-08-25):
前两天看到有坛友问LIS3DH驱动例程,刚好手上有这个芯片,它支持SPI和I2C接口,分享的例程属于入门例程,欢迎大神指正。
SYD8810的内核是Cortex-M0,支持IO任意配置,下面是LIS3DH的SPI和I2C接口原理图,

两个例程使用MDK5编译。SPI驱动部分例程如下,

#include "SPI_LIS3DH.h"
#include "spi.h"

/*
寄存器配置数组
第一个数数据为寄存器地址 第二个数据为寄存器数据
*/
const uint8_t lis3dh_init_data[] =
{
        0x20, 0x4F, // CTRL_REG1  Normal / low power mode (50 Hz)  low power mode Z、X、Y axis enable
        0x21, 0x00, // CTRL_REG2  失能所有高通滤波
        0x22, 0x80, // CTRL_REG3  只是使能了CLICK interrupt on INT1
        0x23, 0x20, // CTRL_REG4  [5:4] 00: +/- 2G; 01: +/- 4G; √10: +/- 8G; 11: +/- 16G 选择了8G
        0x24, 0x00, // CTRL_REG5   失能FIFO等功能
        0x25, 0x80, // CTRL_REG6   使能I2_CLICKen
        0x38, 0x10, // CLICK_CFG, only enable single click interrupt  Z
        0x3A, 0x1A, // CLICK_THS
        0x3B, 0x04, // TIME_LIMIT
        0x3C, 0x03, // TIME_LATENCY
        0x3D, 0x20, // TIME_WINDOW
};

/*
lis3dh写寄存器函数
参数: uint8_t addr  寄存器地址
                         uint8_t value 寄存器数据
注意ID地址不作为传入参数 已经在全部变量定义好了
*/
void lis3dh_write_reg(uint8_t addr, uint8_t value)
{
        SPI_SendData(addr, value);
}
/*
lis3dh读寄存器函数
参数: uint8_t addr  寄存器地址
                         uint8_t value 读到的内容
注意ID地址不作为传入参数 已经在全部变量定义好了
*/
void lis3dh_read_reg(uint8_t addr, uint8_t *p_value)
{
        SPI_ReceiveData(addr, p_value);
}
/*
lis3dh初始化函数
这里配置了寄存器
*/
uint8_t lis3dh_init(void)
{
        uint8_t i,st;
        spi_init(GSensor_SPI);
        // lis3dh register initialization
        for(i=0; i<(sizeof(lis3dh_init_data)); i+=2)
                lis3dh_write_reg(lis3dh_init_data[i], lis3dh_init_data[i+1]);
        lis3dh_read_reg(LIS3DH_WHO_AM_I_REG, &st);
        if(st == 0x33) return st;
        return 0;
}
/*
lis3dh获取加速度传感器三个轴的数据函数
传入参数:uint16_t *p_x X轴数据存储指针
                                        uint16_t *p_y y轴数据存储指针
                                        uint16_t *p_z z轴数据存储指针
*/
void lis3dh_get_accelerometer_data(int16_t *p_x, int16_t *p_y, int16_t *p_z)
{
        uint8_t st;
        uint8_t val[2];
        lis3dh_read_reg(LIS3DH_STATUS_REG, &st);   //07
        if((st & 0x04) != 0x00)
        {
                lis3dh_read_reg(LIS3DH_X_DATA_REG, &val[0]);   //28
                lis3dh_read_reg(LIS3DH_X_DATA_REG+1, &val[1]);
                *p_x = val[0] | (val[1] << 8);
                lis3dh_read_reg(LIS3DH_Y_DATA_REG, &val[0]);   //2A
                lis3dh_read_reg(LIS3DH_Y_DATA_REG+1, &val[1]);
                *p_y = val[0] | (val[1] << 8);
                lis3dh_read_reg(LIS3DH_Z_DATA_REG, &val[0]);    //2c
                lis3dh_read_reg(LIS3DH_Z_DATA_REG+1, &val[1]);
                *p_z = val[0] | (val[1] << 8);
        }
}
/*
使传感器开始工作函数
如果没有调用该函数,传感器返回的结果不正常
*/
void lis3dh_strat_accelerometer()
{
        lis3dh_write_reg(0x20, ( LIS3DH_REG0x20_VAL| 0x07 ));
}
/*
使传感器结束工作函数
调用了该函数后,传感器返回的结果将不正常
*/
void lis3dh_stop_accelerometer()
{
        lis3dh_write_reg(0x20, LIS3DH_REG0x20_VAL);
}

串口打印读取的SPI数据

I2C驱动部分例程如下,

#include "lis3dh.h"
#include "i2c.h"
#include "gpio.h"

/*
寄存器配置数组
第一个数数据为寄存器地址 第二个数据为寄存器数据
*/
const uint8_t lis3dh_init_data[] =
{
        0x20, 0x4F, // CTRL_REG1  Normal / low power mode (50 Hz)  low power mode Z、X、Y axis enable
        0x21, 0x00, // CTRL_REG2  失能所有高通滤波
        0x22, 0x80, // CTRL_REG3  只是使能了CLICK interrupt on INT1
        0x23, 0x20, // CTRL_REG4  [5:4] 00: +/- 2G; 01: +/- 4G; 10: +/- 8G; 11: +/- 16G 选择了8G
        0x24, 0x00, // CTRL_REG5   失能FIFO等功能
        0x25, 0x80, // CTRL_REG6   使能I2_CLICKen
        0x38, 0x10, // CLICK_CFG, only enable single click interrupt  Z
        0x3A, 0x1A, // CLICK_THS
        0x3B, 0x04, // TIME_LIMIT
        0x3C, 0x03, // TIME_LATENCY
        0x3D, 0x20, // TIME_WINDOW
};
/*
lis3dh写寄存器函数
参数: uint8_t addr  寄存器地址
                         uint8_t value 寄存器数据
注意ID地址不作为传入参数 已经在全部变量定义好了
*/
void lis3dh_write_reg(uint8_t addr, uint8_t value)
{
        i2c_0_write(LIS3DH_ID, I2C_1_BYTE_ADDRESS, addr, &value, 0x01);
}
/*
lis3dh读寄存器函数
参数: uint8_t addr  寄存器地址
                         uint8_t value 读到的内容
注意ID地址不作为传入参数 已经在全部变量定义好了
*/
void lis3dh_read_reg(uint8_t addr, uint8_t *p_value)
{
        i2c_0_read(LIS3DH_ID, I2C_1_BYTE_ADDRESS, addr, p_value, 0x01);
}
/*
lis3dh初始化函数
这里配置了寄存器
*/
void lis3dh_init(void)
{
        uint8_t i;
        // lis3dh register initialization
        for(i=0; i<(sizeof(lis3dh_init_data)); i+=2)
                lis3dh_write_reg(lis3dh_init_data[i], lis3dh_init_data[i+1]);
}
/*
lis3dh获取加速度传感器三个轴的数据函数
传入参数:uint16_t *p_x X轴数据存储指针
                                        uint16_t *p_y y轴数据存储指针
                                        uint16_t *p_z z轴数据存储指针
*/
void lis3dh_get_accelerometer_data(int16_t *p_x, int16_t *p_y, int16_t *p_z)
{
        uint8_t st;
        uint8_t val[2];
        lis3dh_read_reg(LIS3DH_STATUS_REG, &st);   //07
        if((st & 0x04) != 0x00)
        {
                lis3dh_read_reg(LIS3DH_X_DATA_REG, &val[0]);   //28
                lis3dh_read_reg(LIS3DH_X_DATA_REG+1, &val[1]);
                *p_x = val[0] | (val[1] << 8);
                lis3dh_read_reg(LIS3DH_Y_DATA_REG, &val[0]);   //2A
                lis3dh_read_reg(LIS3DH_Y_DATA_REG+1, &val[1]);
                *p_y = val[0] | (val[1] << 8);
                lis3dh_read_reg(LIS3DH_Z_DATA_REG, &val[0]);    //2c
                lis3dh_read_reg(LIS3DH_Z_DATA_REG+1, &val[1]);
                *p_z = val[0] | (val[1] << 8);
        }
}
/*
使传感器开始工作函数
如果没有调用该函数,传感器返回的结果不正常
*/
void lis3dh_strat_accelerometer()
{
        lis3dh_write_reg(0x20, ( LIS3DH_REG0x20_VAL| 0x07 ));
}
/*
使传感器结束工作函数
调用了该函数后,传感器返回的结果将不正常
*/
void lis3dh_stop_accelerometer()
{
        lis3dh_write_reg(0x20, LIS3DH_REG0x20_VAL);
}

串口打印读取的I2C数据

下面是两个例程

由于今天上传流量用完了,明天继续上传STM8的SPI驱动例程。

楼主:
上一个板子的运行效果,500ms采集一次数据通过UART发送到串口助手。

楼主:
上传一个STM8 SPI驱动LIS3DH的例程,从别的地方下载的,IAR的工程,没有验证过,不过可以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