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开源:移植CMSIS-DAP到STM32F072,兼容某调试器

楼主(2020-08-25):
最近终于闲下来了,最近准备认真研究DAP,然后做成基于DAP核心的脱机下载器和无线调试器。

1:第一步就是精通DAP。所以打算从0开始移植DAP到STM32F072上面:可以使用SWD+SWO+CDC。
原本的DAP是基于STM32F103,也比较稳定。
但是其中的:HID+CDC是使用库函数形式,而且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虽然能使用,也比较稳定,但是令人看不懂。前几个月终于使用纯寄存器版本写通了STM32F0/F1的USB。经过测试,其HID比较稳定。
所以开贴,并且不保留开源其最终代码。
2:兼容某LINK硬件。从网上找了几个DAP,其中终于找到一个固件,但是其LED显示的不友好,默认是关闭LED的。而且没有CDC(好像没有)。
3:使用MDK软件编写,还有就是:网上也找到一个,但是是基于开源的编译器编写的。我想移植也移植不了。
4:代码所有相关STM32,全部使用寄存器模式。
5:预计时间:五天时间,本周末完成。

楼主:
2020.09.19:都过了半个月了。因为其中一个发送位:数字写错了。导致查了快10天。
今天刚刚移植终于成功:暂时没有加CDC串口,没有加SWO,日后版本再加。支持SWD与RESET引脚。日后增加了,再更新到二楼位。
测试了下载,在线仿真。仿真跑了二十分钟,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SWD速度上有问题(在MDK中选择:时钟,基本都跑不到。最快选择:10Mhz,实测:740Khz),因为有其它事情,所以日后再优化。
建立了一个表格:与JLINKOB-072 / V9做了对比。

最终固件如下:

网友:
占楼占楼

网友:
排队支持!
不过不建议开源,公布开发流程就行.

真心学习的.会花时间学.
做淘宝的基本上都是等着白捡

网友:
五天全部寄存器搞定,牛人一个

网友:
历害了楼主,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能火

网友:
USB还是用ST或者第三方的库吧?
其他模块用寄存器都不是难事,只要头文件和启动文件就行了。

网友:
谢谢,历害了楼主,学习了!

网友:
可以搜索dap42,基于libopencm3开发,代码质量不错而且移植也非常方便

网友:
坐等下单。

网友:
留贴跟中....

网友:
期待下,楼主不是已经有无线下载器了吗?就是不知道功耗大不大。

网友:
不明觉厉   期待楼主大作

网友A:
楼主,这里有个 >> 竞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有个 >> 竞品

厉害!你写的这个帖子我看了好多遍了。
可惜我只会用,MDK,想移植好多次都没有成功。我还在你帖子下面留言的

网友:
看看后续结果。

网友:
跟进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
牛,等待楼主的大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你写的这个帖子我看了好多遍了。
可惜我只会用,MDK,想移植好多次都没有成功。我还在你帖子下面留 ...

这个出来好像就是MDK的工程呀

网友:
期待楼主的大着,不过现在感觉自己做这个的少 买一个也挺省事的

楼主:
正式开始
首先是硬件。
然后打样回来,下载某固件,测试:LED正常,SWD接口正常,SWO正常,CDC串口正常。

楼主:
1:为什么用STM32F072,STM32072自带USB晶振,连接上电脑可能产生满足USB需求的48MHZ晶振。(其实STM32F070算是最便宜的,但是CDC和SWO无法实现。只能实现SWD/JTAG功能。)
2:必要的话,可以切换到其它调试器。

软件设计:
使用内部的48MHZ时钟。

SWDIO:PA4 - (GPIO模拟)
SWCLK:PA2
RST:PA1
TX:PA9  -  (原生串口)
RX:PA10
SWO:PA3 - (串口RX引脚用作SWO)

LED:PA0

楼主:
LED显示设计方案:

不得不佩服,某调试器,LED的设计:根据分析,
1:其使用的是PWM控制LED(利用定时器,也算是利用的好资源,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GPIO直接控制。)
2:在上电的时候,LED快速闪烁(这样最起码可以判断程序运行起来了。)
3:在插上USB被识别后:LED以1S为周期,大约800ms亮,200ms灭。(如果插上USB还是快速闪烁的话:则表明USB有问题。)
4:在进行下载/在线调试的时候,LED感觉上能明显和程序运行的强度相关(传输数据量大的时候,LED灭的时间就比较长。)。

所以我做的DAP上的LED也采用PWM进行控制。
但是为了区分和某调试器的区别:
1:上电时候也是快速闪烁。用于指示程序的运行。(如果上电没有闪烁,可以判断有问题)
2:被USB识别后:800ms灭,200ms亮。
3:在运行DAP核心的时候,LED也需要进行变化。

网友:
第五天了,等楼主~

楼主:
成功了一半。
发一些心得:
        1. 测试发现:VID/PID真的没有什么影响。
        2. 其USB:1.0和2.0也没有什么影响。
        4. 根据最终的测试:
                a. MDK真的是根据:CMSIS-DAP名称来操作的。
        5. 去除掉一些处理代码:发现下载完全正常,但是发现:进不了调试模式(非常的卡!!)
也就是下载与调试存在一定的区别!

写到现在:
还存在一些问题,下次检查。因为移植的那个与USB耦合的太强了,自己写的HID分离花了点时间。到现在还有一些问题:
1:SWD速度上不去,在MDK里面选择:1MHZ,才能运行。实测频率:340KHZ
2:可以正常下载,但是调试模式进不去
3:如果下载的目标程序屏蔽了SWD接口,需要使用复位。但是第一次:总是提示:连接失败。

明天继续,本来想就是分离HID接口就行的,但是实在还是出了问题,快三天了,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了一半。
发一些心得:
        1. 测试发现:VID/PID真的没有什么影响。

顶起!楼主加油!

网友:
厉害,有HID的代码开源吗

网友:
支持楼主有时间研究并且开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为什么用STM32F072,STM32072自带USB晶振,连接上电脑可能产生满足USB需求的48MHZ晶振。(其实STM32F070 ...

好像042更小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042更小更便宜。

042还是比较贵的,估计是多带了一个CAN。
STM32070比较便宜,不过要外加晶振。
还有就是:如果可以使用CH552这样的51单片机或者更便宜,不过51的RAM有限,DAP的内核不知道能不装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042还是比较贵的,估计是多带了一个CAN。
STM32070比较便宜,不过要外加晶振。
还有就是:如果可以使用CH ...

用IO模拟下载时序,主频还是要高才好。IO翻转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有个 >> 竞品

新的DAP支持WEBUSB,描述符有什么特别的?

楼主:
今天刚刚移植成功:
但是想要更快,需要继续优化。最终固件已上传二楼位。

网友C(2020-09-25):
CH552还真能,用Arduino环境测试烧写4KB/S,读取10KB/S。我在时钟上加了1us延迟,应该还是大有优化空间。调试还没测试。
https://github.com/DeqingSun/ch5 ... es/05.USB/CMSIS_DAP

CH552用开漏模式,5V电压对3.3V目标的电压输出是0.3mA,对于3.3V目标不做电平转换估计也可以。STM32有不少可以直接上5V。SAMD21不支持5V,但测试也没问题。

有人测试CH558优化得当可以SRAM烧录达到305K的速度。有详细的技术说明,但是没有开源。
https://whycan.com/t_3766.html

网友:
等楼主做出来,买一个表示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552还真能,用Arduino环境测试烧写4KB/S,读取10KB/S。我在时钟上加了1us延迟,应该还是大有优化空间。调 ...

那这个估计是最性价比的DAP。552才1.x元。

网友:
感谢分享,手头正好有CH552,我测试下

网友(2020-12-02):
谢谢,楼主历害了,留贴学习!

网友(2021-01-17):
感谢大佬的分享,最近在做板子就打算集成link在板子上

网友(2021-02-22):
用了第三方usb库?stm32f0的usb标准库一直bug很多,都不敢拿来做产品

网友:
DAP是官方的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