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DP1.2或1.4解码芯片的吗?

楼主(2020-08-25):
很多都是转HDMI的,有直接解码的芯片吗?

网友A:
编码,还是解码?

----------------------------
编码   很少,没用过。需求太少了。
我用的hdmi也是转bt1120才编码的。

网友B:
刚好在用,用的龙讯的方案,DP进,LVDS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在用,用的龙讯的方案,DP进,LVDS出

是什么型号?官网看dp系列里面没有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还是解码?



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在用,用的龙讯的方案,DP进,LVDS出

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

是的……

楼主:
好的,谢谢,我联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在用,用的龙讯的方案,DP进,LVDS出

其他家有知道哪家在做的吗?他们的不支持1080p,10bit,240hz,要支持这个的要等Q4的dp1.4的型号, DP1.4的,目前有哪家有做的吗?

网友C:
搭车问一下:树莓派的屏幕输出想用笔记本的屏幕(只是屏幕,笔记本主板上CPU坏了),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家有知道哪家在做的吗?他们的不支持1080p,10bit,240hz,要支持这个的要等Q4的dp1.4的型号, DP1.4 ...

不知道了,我就只用过这个
你们做什么产品的,要这么高帧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了,我就只用过这个
你们做什么产品的,要这么高帧率?

LED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树莓派的屏幕输出想用笔记本的屏幕(只是屏幕,笔记本主板上CPU坏了),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

查一下屏号 淘宝找买家买个驱动板就行

网友:
很少有直用10bit数据的,行业惯便都是数据8bit,然后再用dither算法实现10bit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