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投屏软件

楼主(2020-08-25):
用大屏幕的平板电脑显示我这个安卓手机的画面的投屏软件,请大家给推荐一下

网友:
我推荐楼下的说一下

网友:
乐播可以试试,我用过IOS版的。

网友A:
投屏什么原理啊,像爱奇艺芒果这样内置的投屏和专用的投屏软件的区别在哪儿?

网友:
手机不是自带了吗?还要看电视支持哪一种吧?我试了两种,延迟太严重,都远远大于460ms了

网友:
希沃传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投屏什么原理啊,像爱奇艺芒果这样内置的投屏和专用的投屏软件的区别在哪儿? ...

投屏说白了跟直播的原理基本一样
就是把设备1的画面编码后通过网络传给设备2,解码后再显示出来,只不过不用像直播一样把数据传给直播平台的服务器
好的投屏软件功能多,可配置的比较多(比如跟视频编码相关的各种设置),延迟也会低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投屏说白了跟直播的原理基本一样
就是把设备1的画面编码后通过网络传给设备2,解码后再显示出来,只不过 ...

请问好的投屏软件有哪些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好的投屏软件有哪些哈?

我用的也不多,没什么能推荐的
用过的体验都一般(出门旅游带的轻薄本,性能比较差,编码的时候卡顿。后来改用直播推流、用电视看自己的直播间的方式来投屏了)

网友:
傲软投屏

网友:
乐播,刚换的这个乐播,发现盒子自带投屏总失败,以前可以,结果一换乐播,好了

楼主:
以上的都试过了,基本都不能用,不能把平板设置成接受端,不能生成被连接方的二维码给手机端扫,而且卡的一逼

网友:
看你什么平板什么手机

网友D:
傲软投屏

https://www.apowersoft.cn/phone-mi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傲软投屏

https://www.apowersoft.cn/phone-mirror

也是卡,已卸载了

楼主:
谢谢大家,不再折腾投屏软件了,原打算给保千里智联宝魔镜安装的,现在用电视家直播软件,及南瓜视频,并设置为硬件解压,基本能用了,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不再折腾投屏软件了,原打算给保千里智联宝魔镜安装的,现在用电视家直播软件,及南瓜视频,并设 ...

请问延迟咋样?我们也有这个需求,要延迟100ms之内的。现在试了N多款都不行,包括买了一些手机转HDMI的盒子和神器。感觉延迟还是明显

网友:
我用ivcam,免费的版的话有广告,水印和功能限制
wifi和USB互联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