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内已发生20起新能源车自燃!几乎全为三元锂电池车型

楼主(2020-08-26):
汽车自燃也算是一种常见的意外事故,不过新能源汽车,因为有电池组和高压驱动装置的存在,其自燃的情况,也更受到消费者的关注。

前几天中,一辆北汽EX360纯电动车,在自燃后还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了车辆严重损毁,此事也登上网络热搜,并极大的刺激了消费者对电动车安全的神经。

日前,也有网络博主,对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自燃事故进行了盘点,统计后发现,今年已有20起新能源车型的起火事件,并且涉及有多个国产品牌。

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三款车型没能确定具体的电池类型之外,其余17款新能源车,均搭载了三元锂电池。

相较于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更高,使得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更长。但是在安全性方面,与磷酸铁锂电池相比,还具有一定的差距。

在车辆自燃形式上,让人意外的是,行驶中车辆自燃的居多,一共有7次;其次为停车后自燃共有6次;而之前公众担忧最多的充电时自燃事故,则仅有4次,少于行驶中和停车后自燃。

此外,要说在这份榜单中,最为显眼的肯定要数“广汽新能源Aion S”了,从今年5月份开始,广汽Aion S已经发生了三起自燃事件。相较于其它车型,广汽Aion S的自燃频率着实高了一些。(阿莫注:理想排第2)

同时,在8月23日早上8点左右,海口市的Aion S自燃事件,还没有官方声明发出。对此,我们也将保持关注。

网友A:
居然没有特斯拉???

是否说明这些厂家的BMS都是垃圾?

网友B:
锂电池用于汽车比用于电子产品等工况都要复杂,所以出问题比较多。
锂电池能量密度太高,容易起火爆炸。
其实手机使用锂电池也容易出事,比如之前闹得厉害的三星。
现在社会谁能离得开手机,恐怕没有几个。
与其说是我们选择了手机,不如说是手机选择了我们。
趴一趴网上手机自燃自爆的,其实还是挺多的,尤其是在充电的时候自燃更是不胜数。
之前公司两个个结构的,在做好的盒子里面安装锂电池,由于安装的盒子尺寸余量不够大,刚好锂电池尺寸也有误差,导致锂电池受到了轻微挤压,结果拧螺丝的师傅手臂没了,扶着盒子的徒弟面部毁容。
自己也遇到锂电池问题的。买的成品带保护板的锂电池,还是封装好的,全身塑封,就留一个插头,后面不知道什么情况,里面发烫,越来越烫,有点怕,整个板子直接扔垃圾桶了,后来垃圾桶冒烟了,怕把公司点着了,直接一把扔楼下了。后面下去看,垃圾桶都不剩了。
所以能远离锂电池尽量远离,这东西真的是概率性的,要么是0,要么是1,如果是1,后果很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有特斯拉???

是否说明这些厂家的BMS都是垃圾?

bms只是个辅助设备,主要还是电池本省的问题,特别是现在强推的811高能量电池

网友C:
而且锂电池着火还是三味真火,一般浇水根本灭不掉,最近一个着火的视频是本来在安安静静的冒烟自燃,水一浇上去瞬间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有特斯拉???

是否说明这些厂家的BMS都是垃圾?

特斯拉也着过,国内外都有,起火可能是电芯的略根性导致的

网友:
三元电池三星用在储能电站上都炸了,把电站都烧了。

网友: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有个关于波音787的纪录片,里面做锂电池充电器的工厂因为电池着火把工厂给烧没了。

网友D:
好害怕啊,这样电工做产品要用到充电电池的话,是不是尽量不要用软包锂电池?  那么用什么电池比较合适呢?

网友:
锂电池爆炸燃烧原因是锂的性质太活泼,近来出的问题的原因是三元锂的多,外行猜测是三元锂能量密度相对高,生产的多,磷酸铁锂是否就会避免这个问题?哪个来行家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有特斯拉???

是否说明这些厂家的BMS都是垃圾?

关键词“今年”。

去年特斯拉和蔚来都有自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而且锂电池着火还是三味真火,一般浇水根本灭不掉,最近一个着火的视频是本来在安安静静的冒烟自燃,水一浇上 ...

锂电池着火浇水是最有效的方法吧?

网友F:
主要是品质问题,BMS的作用非常重要,BMS做的好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我买了一个天能的锂电,貌似是三元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词“今年”。

去年特斯拉和蔚来都有自燃。

正说着,特斯拉就来了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 ... vhuipp0508817.shtml

add  每次特斯拉起火,官方都会极力回避是自然,总会找外部因素,这次还在说不是自然,是外力导致
但是国标要求碰撞、挤压都是不起火不爆炸,起火原因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起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品质问题,BMS的作用非常重要,BMS做的好是可以避免的。

比如外力导致锂电池短路,然后自燃、爆炸,靠BMS能避免?!!!!!!!!!!!!!!

我的印象里,锂电池最早是在笔记本上使用,然后手机出现了。。。其实它就是个危险的炸弹。 尤其要注意避免 高温 、挤压。

网友:
幸亏TNT不能作为高能量电池

网友:
看到的视频几乎都是充电时自燃。

网友:
三元的锂电池肯定炸啊,便宜没好货,好歹也要用5元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用于汽车比用于电子产品等工况都要复杂,所以出问题比较多。
锂电池能量密度太高,容易起火爆炸。
其 ...

有异常的电池不是扔水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品质问题,BMS的作用非常重要,BMS做的好是可以避免的。

锂电池挤压变形,导致起火爆炸,就算你BMS能启动喷水灭火装置都是扑街!
辅助就是辅助,牛上天了也还是个辅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有异常的电池不是扔水里吗?

书读的少,别骗我。
扔水里,来个深水炸弹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读的少,别骗我。
扔水里,来个深水炸弹怎么办?

水可以快速降温的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比如外力导致锂电池短路,然后自燃、爆炸,靠BMS能避免?!!!!!!!!!!!!!!

我的印象里,锂 ...

两者不是一个东西,手机上面的是聚合物,这个是三元锂

网友:
哪款车用磷酸铁锂?

自燃,是三元锂的死穴。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也没少着火,现在着火爆炸成为攻击三元锂电池的工具了,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两者不是一个东西,手机上面的是聚合物,这个是三元锂

目前 凡是带个 锂 这个字的电池,,,基本和10多年前的锂电池原理一致。

当然部分性能有少许的改变,也被用来搞噱头骗钱、骗人。但其本质未变。不然,现在(1-20年都过去了)还没听说有啥性能大幅提升的电池现市。

网友J:
吓得我赶紧看了看我的15款秦,它用的可是磷酸铁锂电池,终于长舒一口气..............
当年最终决定买它,还多亏了一辆拉了12辆秦的拖车起火,把自己和上面拖的12辆秦烧得只剩骨架,居然没一个电池起火和爆炸。现在换了三元锂的秦pro好看是好看,但是这玩意儿真特么要命啊

网友:
没有经常玩动力锂电的人,不知道锂电是有多么的恐怖。

网友:
烧烧就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吓得我赶紧看了看我的15款秦,它用的可是磷酸铁锂电池,终于长舒一口气..............
当年最终决定买它, ...

的确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比如外力导致锂电池短路,然后自燃、爆炸,靠BMS能避免?!!!!!!!!!!!!!!

我的印象里,锂 ...

即使不是外力导致的,电池也是可能出现内部短路的。由于制造工艺的问题,或者使用过程中,有可能导致内部出现枝晶,进刺穿隔膜,造成电池内部短路。这种情况下,BMS是没有用的

网友:
还是油车靠谱!

网友K:
还是没有勇气买纯电车。
爱环境,就买个小排量或少开车吧!
各位觉得GLB怎么样?算不算只买个车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比如外力导致锂电池短路,然后自燃、爆炸,靠BMS能避免?!!!!!!!!!!!!!!

我的印象里,锂 ...

你可以统计一下,着火是在充电过程中,或充电结束不久的时间段内发生,这叫自燃。我们看待问题要客观理性,有自己的分析。
如果BMS避免充电过程中,或充电结束不久的时间段内起火,那么发生自燃的概率就很低了。

网友:
21起

北汽+1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有特斯拉???

是否说明这些厂家的BMS都是垃圾?

又不是因为过充导致自然,和BMS有毛线关系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还是没有勇气买纯电车。
爱环境,就买个小排量或少开车吧!
各位觉得GLB怎么样?算不算只买个车标? ...

便宜的奔驰真的就是买个标,放弃吧,这钱还不如买个奥迪。

网友:
引用 网友M:
便宜的奔驰真的就是买个标,放弃吧,这钱还不如买个奥迪。

外便宜的奔驰,奥迪,保养的时候,都享受的是豪车待遇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又不是因为过充导致自然,和BMS有毛线关系

散热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着火浇水是最有效的方法吧?

锂电池燃烧浇水都没用,电池内部自带氧化剂,锂(0价)和水反应应该会有氢气。

网友:
科普:锂电池着火要用水灭,特斯拉也一样 - 梁新评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062044

网友:
引用 网友M:
便宜的奔驰真的就是买个标,放弃吧,这钱还不如买个奥迪。

GLB如果是普通合资品牌应该要打5折才能卖的动。
Q系的7座肉疼!
还是老老实实的找个普通的拿个6或7座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吓得我赶紧看了看我的15款秦,它用的可是磷酸铁锂电池,终于长舒一口气..............
当年最终决定买它, ...

几年了电池容量衰减严重吗?

网友:
刚接了个小案子——保安肩上的闪灯。老的方案是用锂电池做的,在人肩膀上冒烟了。
我替他改成了使用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N:
几年了电池容量衰减严重吗?

正好5年,电池免费更换过一次,18年初,到现在2年半多了,情况良好,基本没有感觉到衰减,当前夏季气温下,如果路况好,不开空调,可以开80km+,最理想的时候跑过84km,中间有10分钟开了空调,历时大约100分钟。不过冬天就差了些,60km+的样子。平时基本用电的,因为我坐油车的话,晕车..........开电就基本不晕了。所以油费支出不大,5年的油费大概1500左右吧,肯定没超过2000,电倒是用了不少。

铁电池衰减其实并不严重,但是一致性很差,续航下降一般都是个别电池出故障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好害怕啊,这样电工做产品要用到充电电池的话,是不是尽量不要用软包锂电池?  那么用什么电池比较合适呢? ...

你说反了,软包时聚合物电池,损坏时一般冒烟,很少爆炸。圆柱18650那威力就大了。

网友:
抖音上关于电动汽车的评论几乎是一窝蜂的攻击特斯拉

网友(2020-10-05):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统计一下,着火是在充电过程中,或充电结束不久的时间段内发生,这叫自燃。我们看待问题要客观理性 ...

说的好,理性的看问题,不要夹杂任何利益的看问题。

1、铅酸电池装在汽车上,这么多年来(几乎和汽车大规模使用是一样的年数了),有人听说它着火吗?
2、自从带了“锂”字的电池用在车上,才几年,哪一年没着过火?!!

大容量密度是它的优点,但不安全是它的缺点,难到你都看不到?这是你的理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有特斯拉???

是否说明这些厂家的BMS都是垃圾?

BMS解决不了电池本身的问题。
地基不稳,上层水泥标号再高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说反了,软包时聚合物电池,损坏时一般冒烟,很少爆炸。圆柱18650那威力就大了。 ...

对于电动自行车或自动摩托品类,软包危险更高,电芯差了就鼓包。
18650还可以维持,再打开泄气阀泄气。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吓得我赶紧看了看我的15款秦,它用的可是磷酸铁锂电池,终于长舒一口气..............
当年最终决定买它, ...

15的秦,那会的铁锂安全性跟现在的刀片也不能比,相对三元好点而己。

网友P:
锂电池种类不少,18650锂电池,聚合物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都有什么区别?

网友Q:
这些着火的,是电池破损然后内部锂离子元素遇到氧气自燃,还是发热高温或短路引起的着火,如果是元素遇到氧气才着火,那有点怕怕,家里那么多的旧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这些着火的,是电池破损然后内部锂离子元素遇到氧气自燃,还是发热高温或短路引起的着火,如果是元素遇到氧气 ...

是遇到空气就会剧烈反应的,不过反应物应该不是你想的锂离子,而是锂单质。

网友:
引用 网友P:
锂电池种类不少,18650锂电池,聚合物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都有什么区别? ...

18650是电池的外形,其他不懂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是遇到空气就会剧烈反应的,不过反应物应该不是你想的锂离子,而是锂单质。 ...

那家里的这些就是定时炸弹,现在都是到处扔

网友:
主要是三元锂811配方的问题,为了追求能量密度导致可靠性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Q:
那家里的这些就是定时炸弹,现在都是到处扔

一般是外壳刺破或输出短路才会出现问题的。
长期保存后,锂电池失效(时间会很长),失效后无法生成单质锂就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2020-11-26):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看世界
目标分论坛:阿莫推荐
移动时间:立即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