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放置PCB元件时如何同面镜像?

楼主(2020-08-26):
如题!

网友:
找不到相应的选项。
看来只好重新做封装了。

网友:
什么封装需要镜像?

网友A:
好奇楼主的需求,同面镜像是指在同一layer上将元件翻转摆放?
除了自定义封装外,似乎没有那款软件能干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楼主的需求,同面镜像是指在同一layer上将元件翻转摆放?
除了自定义封装外,似乎没有那款软件能干这个 ...

谢谢各位的解答,有点另类

网友(2020-10-07):
我想实现圆弧镜像,能实现这个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