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zynq sdk中烧写flash不行,但烧写fpga的bit就可以,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2020-08-26):
最近用一个开发板ZYBO,进行编程调试,老是烧写FLASH的MCS文件失败,显示error:given target do not exist,但是在VIVADO环境中找硬件也找得到,在SDK中烧bit也可以,RUN运行也可以,但是run之后一直卡在99%,过了很长段时间才进行,各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
VIVADO 2017.4?

网友:
zynq貌似不能直接加载spi的吧。我记得得在uboot启动时加载bit文件。

楼主:
已经搞好了,主要是本地远程服务launch hardware server的影响,关了在开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