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时,A、B线上大家都加上下拉电阻吗?

楼主(2020-08-26):
rs485通讯时,A、B线上大家都加上下拉电阻吗?若是加的话,阻值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A:
大神说过,三个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说过,三个1K

怎么解释?

网友:
现在我主机、丛机基本都不加了,用的2587E,参考电路也没说要加120欧电阻!几十米的带过8个丛机,200米的带了3个丛机,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释?

按协议规定的电平算一下就知道了,三个1k是不对的

楼主:
是加在主机上吗?

网友:
加多大阻值 是要看 节点数的。节点越多,电阻越大。

网友:
必须加啊

网友:
没有必要,主机侧加比较合适

网友:
如果主机和从机都是你自己做的,根据的芯片,看是否加
如果你是不同厂家的东西,还是加上,最起码可以不焊接。否则有5v,有3.3v,有失效的时候

网友B:
我主机丛机都是加3.3K电阻加TVS,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看芯片,一般线路等效阻值1-3K即可。

网友:
一般主机强上下拉,从机弱上下拉。具体取值需要计算,要考虑匹配电阻和连接的从机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主机丛机都是加3.3K电阻加TVS,没出现什么问题。

从机多了后,你的3.3k电阻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主机加470+120+470

网友:
从机的话加几十K到上百K就可以了,

网友:
1.如果你用的类似MAX13085这种-50MV而不是200mV以上就认为1的485芯片,这样在AB压差为0时总线也会被识别为0,这种情况下上下拉理论上你加不加都没关系
2.如果是普通的485芯片,一般是都加上下拉的。然后规则就是主强从弱。最终计算原则就是是的加上终端电阻后,0个从站和满载从站时总线空闲时的电压都要超过200mV并留有余量,即稳定的识别为1
3.我一般主机加470+120+470,从机一般是上下拉4.7K左右。如果既可能做主机又可能做从机,那就按照从机处理吧,不过这种情况下我一般还是选用1中这种特性的485芯片。

网友C:
https://www.sohu.com/a/124424879_463998
建议你看下这个。

网友:
1对n的,上下拉100K
1对1的,上下拉4.7K

PCB空间满足的话,用短路帽选择  4.7K,47K,100K , 不接。

网友:
我们从机加 20K 上下拉。

楼主:
20台从机就只有1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台从机就只有1k了

1K很轻松的带得动啊。
西门子标准的profibus终端电阻配件,上下拉是390,终端电阻220。只不过这么强的上下拉整条总线上只能有两个,一头一尾,中间啥也不能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机多了后,你的3.3k电阻是不是太小了?

从机几个算多?反正我接20几个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sohu.com/a/124424879_463998
建议你看下这个。

这个文章不错,说的很详细

网友:
这个我们电路板上现在一般不加,后期根据现场需要调整,节点数不一样现场环境不一样都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