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云和plcnet500,繁易云平台和fbox-4g,巨控云平台和GRM530,哪家好用?

楼主(2020-08-27):
主要诉求:有串口和网口(能扩展)远程监控plc和hmi,网关能通过4g和网线上网,云组态功能强大,支持opc(组态王什么的也能用)

粗略看下配置都差不多,都能网页云组态,手机端查看,微信关联推送报警信息等
有人云和plcnet500,两个串口两个网口(听说现在要推出plcnet510带gps功能);有人做物联网的东西不少;山东省高科技企业;云平台试用方便;
繁易云平台和fbox-4g,两个串口三个网口,两路输入输出;有做plc和hmi经历;上海高科技企业;没有可以绑定的硬件也不能试用.
巨控云平台和GRM530,两个串口三个网口;能demo但是没找到网页组态页面;

对plc的支持上看,有人的没有找到有关列表,fbox支持很多,巨控好像支持的更多(比如我喜欢的欧姆龙plc,fbox支持产品cp1l等,巨控说明书写的是支持全系列.).

有大佬科普下哪家的好用吗?是否还有更好的云平台?
ps:winlinc伟联看视频介绍的很好,但是没有找到云平台接口试用,不能试用.好像他家做私有云.

楼主:
有人plcnet500查到的价格1500(淘宝),繁易fbox-4g查到的价格2200(1688)但是有人说不开票价格1500没有证实;GRM530价格3700(1688)

网友:
威纶不香吗?

网友A:
巨控的网页组态,试用帐号找销售要就行了。包括demo模块,各种应用demo,都可以找销售要。
提示,请找巨控原厂或授权代理,不要在网上查价格。一大堆不同型号不同后缀价格都不一样,网上的价格都是乱写的。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威纶通的没有用过,平时主要用步科的屏.很早以前听他们说用的是威纶通,通讯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来换步科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种种小问题.
目前手上有几个有人4g的DTU哪天测试一下;听说plcnet510快出来了,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申请一个(小公司免费样品估计不好搞,30天试用估计行)
fbox-4g花了600大洋淘个准新机,过几天到手;打客服电话想咨询一下手册列表外的plc支持情况,遇见一个支持不是很清楚,还是到手自己试试吧.
巨控早就想弄一个试试,因为很早就有人在用过,看了下手册功能很强大的,设置很复杂.搜了下上海盈控好像是分公司,骚扰一下看看能不能借个530试试.
试用了两个demo账号,第一个网络搜的,只有监视查看;第二个在分公司页面上照的,固然第二个很强大,能看能修改参数.下一步的研究对象

这两个公开的demo账号可以试试,感觉不错:demog,20001000005 密码都是123456 www.yunplc.com
Demowebgui 12345678a这个可以看看组态好的动画页面,修改参数不行没有权限要密码

GRM533型号也有好几款,GRM533yw和GRM533qw功能最强大.

网友B(2022-01-11):
引用 网友A:
巨控的网页组态,试用帐号找销售要就行了。包括demo模块,各种应用demo,都可以找销售要。
提示,请找巨控 ...

挖坟来了  大神这块是专家,现在大伙是用不到还是自建的平台,聊聊呗   有数据要做维保   减少差旅准备上监控设备做冗余,这块有方案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挖坟来了  大神这块是专家,现在大伙是用不到还是自建的平台,聊聊呗   有数据要做维保   减少差旅准备上 ...

我们有全套的解决方案啊。连软件带硬件,所有的全套。
有需要就找我们销售聊聊呗。联系我们官网或者那几个授权代理都可以

补充:
刚查了一下我们服务器上还在运行着的最早的GRM200系列模块(使用2G网络,早就停产了),发现最早的还在运行的模块出厂时间是2013年底。也就是已经运行超过8年了。
最早的使用3G网络的GRM500系列模块,出厂时间是2015年底,已经运行超过6年了。

看看业界还有没有什么同类模块持续运行时间比我们这个更长的

(我只能用已经停产的这俩系列来说持续运行时间,是因为现在主流的GRM530和230两个系列,最早卖出的模块都还没过5年保修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全套的解决方案啊。连软件带硬件,所有的全套。
有需要就找我们销售聊聊呗。联系我们官网或者那几 ...

好的 已推给相关人员,  山东那家我也过去实地看过  方案这块我不大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已推给相关人员,  山东那家我也过去实地看过  方案这块我不大懂

方案你不懂无所谓啊,你只要知道你想做什么就行。我们的FAE会按照你想做的内容给你推荐该怎么怎么做。。。
简单的/复杂的,低端的/高端的,各种可选项你跟我们FAE选择,最后确定了你照做就行
这对我们就是日常工作。如果预算不要太抠门的情况下,你要各种功能都只是个选择项而已,几乎是成品,只要配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案你不懂无所谓啊,你只要知道你想做什么就行。我们的FAE会按照你想做的内容给你推荐该怎么怎么做。。 ...

明白了  专业事交给专业人去做   回头我问问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