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reatefile打开串口失败

楼主(2020-08-27):
    com_handle = CreateFile("\\\\.\\COM28",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允许读和写操作
                0, //独占方式
                NULL,
                OPEN_EXISTING, //打开一个存在的串口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楼主:
com28是usb转串口,按网上百度的方法,也没有成功

网友:
查了下我以前也这么写的没问题

网友:
#define COMM                        L"COM3"

        hcomm = CreateFileW(COMM,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0);
这是我用的,仅供参考。

网友A:
看一下错误码,确定原因。

if (hCo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TCHAR szBuf[128];
        LPVOID lpMsgBuf;

                dwError=GetLastError();
                printf("打开COM失败!错误原因 %ld\n", dwError);
                FormatMessage (
                                    FORMAT_MESSAGE_ALLOCATE_BUFFER | FORMAT_MESSAGE_FROM_SYSTEM,
                                    NULL,
                                    dwError,
                                    MAKELANGID(LANG_NEUTRAL, SUBLANG_DEFAULT),
                                    (LPTSTR) &lpMsgBuf,
                                    0,
                                                NULL );
        wsprintf(szBuf, "出错信息 (出错码=%d): %s", dwError, lpMsgBuf);
        LocalFree(lpMsgBuf);
        //输出提示。
        printf("%s", szBuf);

                return FALSE;
        }
        else
        {
                printf("%s 打开成功!\n", cComName);
        }

网友B:
楼主,你至少得整个GetLastError的返回值啊,要不然看着你这代码猜啊

网友C:
估计串口名搞错或串口已被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串口名搞错或串口已被占用

用友善的串口助手打开、关闭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错误码,确定原因。

if (hCom == INVALID_HANDLE_VALUE)

错误码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至少得整个GetLastError的返回值啊,要不然看着你这代码猜啊

错误码2

    // 硬件接口初始化

    com_handle = CreateFile("\\\\.\\COM28",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允许读和写操作
                0, //独占方式
                NULL,
                OPEN_EXISTING, //打开一个存在的串口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if (com_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DCB dcb;
        GetCommState(com_handle,&dcb);
        dcb.BaudRate = baudrate;
        dcb.Parity = 0;
        dcb.ByteSize = 8;
        dcb.StopBits = 1;
        SetCommState(com_handle,&dcb);
        SetupComm(com_handle, 4200, 4200);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
        GetCommTimeouts(com_handle,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1000;
        SetCommTimeouts(com_handle, &CommTimeouts);
    }
    else
    {
        DWORD error = GetLastError();
        printf("error:%d\n",error);
        return 1;
    }

网友:
文件名写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误码2

    // 硬件接口初始化

2 是没有这个文件,没有这个串口吧

网友:
usb转串口拔了再插串口号可能会变

网友:
串口号超过10写法不一样。串口名错误

网友:
com_handle = CreateFile("\\\\.\\COM28",

改为
com_handle = CreateFile(_T("\\\\.\\COM28"),

试一下

楼主:
没有解决,怪了

楼主:
字符集的问题,改为使用多字节字符集就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字符集的问题,改为使用多字节字符集就对了

所以你根本没有看我15楼的回复。_T宏不管是MBCS还是Unicode结果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根本没有看我15楼的回复。_T宏不管是MBCS还是Unicode结果都是对的。

_T,大神莫怪,对vs不熟悉,加了这个宏后报错。#include <tchar.h>,加了这个头文件可以编译过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根本没有看我15楼的回复。_T宏不管是MBCS还是Unicode结果都是对的。

连GetLastError都不知道人,你还能指望他知道用_T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GetLastError都不知道人,你还能指望他知道用_T宏么

见笑了!